各位的9257扫齿了怎么办

楼主(2013-06-17):
淘宝上买不到正品的塑料齿,有飞跃副厂和mks通用的金属齿可选。亲们都买的哪种?
飞跃的10元,原厂35,mks的140

网友A:
找能代换的换吧

网友B:
一样买一个试试吧

网友C:
mks啊~大牌值得信赖

网友D:
飞越35的

网友E:
我都是换原厂的。金属没试过

网友F:
飞跃的很卡,原厂的很顺。mks的装不上,齿轮中间的小柱粗细不一样

网友G:
我用富丽模型副厂的,马马虎虎

网友H:
我两个9257国产舵都是没扫齿但不转了。。一个塑料齿的一个金属齿的。。通电电机不转手拧可以感到力矩。看过一个贴子说是空心杯马达电刷什么坏了。。郁闷

网友I:
飞跃的金属齿轮可以直接代用,要想顺滑,齿轮装配好后加油,不加电来回转摇臂,碾磨齿轮后清洗即可!不磨也行,通电一段时间也可以达到顺滑要求。
mks的不能直接用于futaba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