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D10控怎么设置450直升机

楼主(2013-06-17):
新手购入D10控,飞机装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遥控器
,我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看了些视频,需要设置选项:是不是只需要设置油门锁定;油门曲线;
陀螺仪
设置;螺距曲线就行了。

网友A:
450就没这么简单吧?还要设置陀螺仪,我都是让大神帮我调机的,自己实在不会。

网友B:
多潜水。看看置顶装机精华帖

网友C:
有副翼?無副翼?

网友D:
取决于有副翼无副翼,
无副翼不同的陀螺仪遥控器设置也不同。
你需要把你的灰机是什么,配置是什么晒出来,大家才能告诉你怎么设置。

网友E:
找老手吧

网友F:
得从配置说起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G:
有副翼的话,就先新建一个模型,然后选择模型类型里的直升机,选择十字盘类型,设置陀螺仪通道、陀螺仪感度、油门曲线、螺距曲线、油门锁定等

网友H(2013-10-16):
哎呀我也求呢!

网友I:
刚会,能飞。

网友J:
不懂,俺是用天7控

网友K(2014-08-08):
哎呀,我也抖一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