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分流改造8A充电再也无压力【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充电了】

楼主(2013-06-17):
una6分流改造8A充电再也无压力【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充电了】

我测试分流的电流是1.2A左右,不知道8A充电是怎么算的,反正平衡头的插针再也不发热了!

充电前先插平衡头再插分流线;充电完毕先拔分流线,再拔平衡头。否则充电器自检会错误!
分流原理图

网友:
等楼主测试报告 是不是很快充电?

网友:
看不明白 , A6是独立充啊,  这样做看上去只是分流了外面两组的部份电流, 中间电芯的电流依旧, 没效果的吧?

网友A:
回复楼上,这种改造不会加快充电速度,只是防止平衡头发热,烧掉,因为充电电流大部分往动力线去了

网友:
不这样分 是不敢8A充电的 平衡线受不了    所以这样分OK  不需要平衡线受不受得了
空了我也改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这种改造不会加快充电速度,只是防止平衡头发热,烧掉,因为充电电流大部分往动力线去了

不对,平衡头中间的5根线电流不变,因为A6是独立充, 不是串充, 不信你接电流表量

网友:
很好用得方法,不过最后还是上了PL8

网友:
也感觉没什么作用,电路还是那个电路,不会加粗了线,电阻小了一点点,电流就往哪里跑了吧,因为还有控制器控制每一路的电流平衡。。。最好加电流表对比一下

去除表象,LZ的电路实际就是将下面图里的红线加粗了,这和以前的电路有区别吗?

网友:
LZ你这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这种改造不会加快充电速度,只是防止平衡头发热,烧掉,因为充电电流大部分往动力线去了

正解!

网友:
一直8a充电 毫无问题的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这种改造不会加快充电速度,只是防止平衡头发热,烧掉,因为充电电流大部分往动力线去了

这只能使头尾2个回路的平衡线不发热,而中间4个回路没有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平衡头中间的5根线电流不变,因为A6是独立充, 不是串充, 不信你接电流表量

以前早就用过这方法了,A6的确是独立充,但是中间的平衡头既是正极又是负极,电流互相抵消了,实际测试只有0.1A左右,两端电流才是最大的

网友:
物理老师死的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使头尾2个回路的平衡线不发热,而中间4个回路没有变化的。。。

实际测试下就知道了,A6正常充电时平衡头中间电流只有0.1A的,具体看电池压差,因为平衡头中间随便取一根线,既可以是正极,又可以是负极,电流抵消了。具体可以搜索我的帖子,“跟风弄了两根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使头尾2个回路的平衡线不发热,而中间4个回路没有变化的。。。

假如6片电芯是完美一致,中间的回路是不会有电流的,下一芯的正极电流和上一芯的负极电流抵消了。实际情况是中间的回路里的电流远小于最外两根的电流。可以这么想,类似于完美的电池进行串充,基本是不需要平衡的。

实际试验,5A电流充电10min,平衡头发烫,发烫的正是最外两根线。

加入总线后,5A电流充电10min,平衡头没有温度上升的现象。

仅为个人经验想法

网友:
顺便说句,按照工业标准,一般平衡头采用的22AWG硅胶线只能持续载流约1.3A,拿未改造的A6长期严重超电流充电是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早就用过这方法了,A6的确是独立充,但是中间的平衡头既是正极又是负极,电流互相抵消了,实际测试只 ...

这才是正解,看不懂的回去学学初中物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下就知道了,A6正常充电时平衡头中间电流只有0.1A的,具体看电池压差,因为平衡头中间随便取一根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平衡头中间的5根线电流不变,因为A6是独立充, 不是串充, 不信你接电流表量

建议你去测一下,测了你就知道了。
通常多个电池之间电压差很小,因此平衡头中间的线电流是很小的。
所以只要电池组里的电池都是正常的没有坏,那么只有两头两根线承载着充电电流,其它电池间都只是平衡电流。所以把两端的线接到电池动力线上,就可以解决平衡头承载电流过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6片电芯是完美一致,中间的回路是不会有电流的,下一芯的正极电流和上一芯的负极电流抵消了。实际情况 ...

正解

网友:
我早就想这么改了,只是目前没有大电池充电需求。
在此基础还可以改成对3S电池大电流充电,中间线引出来,做两个T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6片电芯是完美一致,中间的回路是不会有电流的,下一芯的正极电流和上一芯的负极电流抵消了。实际情况 ...

有道理。。。不过,有2种情况下,加粗线的做法无效。。。一,2节电芯之间的性能差很远,二,当不是6S充电时。

网友E:
可以在接出的线正极加一个单向整流管吗?这样就不怕先拔错平衡线吧!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接出的线正极加一个单向整流管吗?这样就不怕先拔错平衡线吧!求解答

如果加了单向的二极管,那么会对充电电流产生阻抗,这个二极管必须可以通过大电流,目前我没有想法,不清楚了。。。

网友:
没有用过8A充电~~留着也许以后有用!

网友:
顶一个。。。小手抖一抖,一分儿赚到手。!! OY

网友:
屌丝男。。。万用表跟我的一样

网友F:
一直用una6顶到6.5a充5000mah 700电,暴飞千余起落也没见平衡头烤熟。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赠送pl8

我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要了,

PL8一套,拿好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PL8一套,拿好不谢

- -!东西呢?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una6顶到6.5a充5000mah 700电,暴飞千余起落也没见平衡头烤熟。

8a你试试,烫手

网友:
A6是每片电池用变压器隔离充电  所以你这个没效果

网友:
我一直想这么改的,但是还是觉得没必要那么大的电流充

网友:
画蛇添足
...........

网友(2013-08-12):
还是算了。很好的帖子。大家也争论那么厉害。为了电池的保护还是浪费点点时间,让毛爷爷别那么累。

网友:
这不就是串冲吗。
从原来的并冲改到串冲,那直接买个串冲得了。大电流还不爽死你。
PL8一步到位。 便宜点的X6 X12S 都行啊  一个8A 一个12A

网友I(2014-01-13):
说实话,楼主别生气,这样的设计,在电池非常平衡的情况下有用,一旦电池质量不好,不平衡,或者两块3s电池,一块满了,一块还没满,照样发热。除非你把所有的线全部加粗,否则只是你加粗的那两根线不发热了而已。但是改了比不改强,这是肯定的

网友:
应该有用,理论上争死也是白费,实际使用中,确实是那两根线发热!

网友(2014-05-31):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楼主别生气,这样的设计,在电池非常平衡的情况下有用,一旦电池质量不好,不平衡,或者两块3s电池 ...

你观察过A6充电的实际情况吗?最后零点几V基本都是小电流冲的。你的A6不会是一直按你设定的电流冲到满吧!所以改线是A6 8A充电最妥当的办法。别人我不知道。我的6S3300MAH电池就用改线的A6 8A冲,非常的快,大概冲了200次了。A6还在正常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