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APM的航点需要实时连接数传吗

楼主(2013-06-17):
比如,数传的距离只有1公里,而设置一个3公里的航点,它能自己往返吗?即航点信息保存在飞控上,全自主飞行

网友:
完全不用,航点已经存在飞控里了, 到了场地,通电,找完星后,起飞切自动 就OK 了

数传只起辅助用,比如,在通信范围内调试参数,航点规划,下达指令等

只要把航点写入飞控,数传就不是必需的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赞同 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答不错!我还一直认为是数转指导自动飞行并为买啥样的数转而纠结,也就是说航线的范围的大小和远 ...

都自动驾驶了还失什么控啊~ 那样的失控,即便能连接上是不是也无用了

网友B:
这取决于你设置失去数传信号后,飞控切换的模式。你可以选择返航,也可以继续按照航点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取决于你设置失去数传信号后,飞控切换的模式。你可以选择返航,也可以继续按照航点飞行。

多谢解答~~

网友:
学习,顶贴,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