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入门新人“美嘉欣MJX R/C F48”入手第三天视频献丑(1分多钟两段~)

楼主(2013-06-17):
6月7号拍下F47-V2,6月10号收到,主板上有飞线,第二天就寄回去换机了。结果手里没飞机飞,只有GR146的遥控器

于是………………

6月14日晚拍下F48单机,15日上门自提……

鼓捣了两天多,今天有点感觉了,找个同事帮着录了入魔来的第一个视频,给大家献丑了:

第一段(1分25秒)

紧接着录的第二段(1分57秒)

网友A:
模型不分尊卑,开心就好。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不分尊卑,开心就好。

陈伯

感谢前辈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鼓励~

不错不错!进步神速!

接下来要提高的话,必须把电池重新安装(解决配重问题),不然很难飞……
现在电池的重心偏向尾巴,飞行中飞机是靠升降稳定的……

可参考两位高手的调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468
另一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081&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进步神速!

接下来要提高的话,必须把电池重新安装(解决配重问题),不然很难飞……

确实,能飞成这样,是已经参考了那几篇关于F48调机后做了常识性的调整的,只是没有做纠正主板倾斜、减少螺距、陀螺仪减震,其他的基本都照做了。最起码飞机的震动小多了,起飞时很稳定了!
重心的问题,我还真没留意,可能和升降舵有关,无配平的话会梢向前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能飞成这样,是已经参考了那几篇关于F48调机后做了常识性的调整的,只是没有做纠正主板倾斜、减少螺 ...

调机的问题我本来也认为那只是高手的“进阶”必备……

但事实上,电池安装位置导致重心严重偏后,悬停时完全是靠3 轴的修正,费电不说,还不稳。

把电池重新安装(往前)配平重量后,基本上可以“脱控”一小会了,稳太多了!飞机会好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机的问题我本来也认为那只是高手的“进阶”必备……

但事实上,电池安装位置导致重心严重偏后,悬停 ...

噢?

准备试试调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机的问题我本来也认为那只是高手的“进阶”必备……

但事实上,电池安装位置导致重心严重偏后,悬停 ...

把F47的脚架和头罩装上,正好前面可以把电池推出来,看看重心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F47的脚架和头罩装上,正好前面可以把电池推出来,看看重心在哪里!

的确,可以直接用F47的脚架……比较好调整,也避免破坏F48的脚架。

楼主:
上一段没有调螺距之前的室内对尾练习,换了F47的脚架,前端装电池,为了重心平衡。用了F47的黑桔色头罩……

网友:
三天就有这水平也不错了!

网友(2014-07-16):
三天就有这水平也不错了、。。实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