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系统

楼主(2013-06-17):
什么样的遥控器带有熄火降落系统啊!!不懂!!请老鸟,,,感谢

网友:
..........一键熄火降落?

网友A:
DEVO系列都有,我估计大多数都会有,不是什么太难办到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VO系列都有,我估计大多数都会有,不是什么太难办到的事情。

D10有这个功能?

网友:
熄火 跟 熄火降落不一样吧。。devo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10有这个功能?

要是说“一键熄火降落系统”,以我了解的知识来看,这不是单单遥控器就可以实现的。

要是说熄火降落这个功能键,D10真有。

我只玩过4旋翼的一键起飞和一键降落系统,是由遥控器和飞行控制系统一起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说“一键熄火降落系统”,以我了解的知识来看,这不是单单遥控器就可以实现的。

要是说熄火降落这 ...

D10有 熄火降落这个功能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说“一键熄火降落系统”,以我了解的知识来看,这不是单单遥控器就可以实现的。

要是说熄火降落这 ...

其实D10的那个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熄火降落”而是“油门锁定”。在电动直升机上可以把他看作是熄火,但是到了油动直升机上就不是了。“油门锁定”功能是:引擎还是在运转,但是是怠速,不会有动力输出,此时你降落下来后还可以再次解锁推油门起飞。“熄火降落”功能是:引擎会关闭,要想再次起飞就得再次发动引擎了。低端控上我见过“天7”有这两档功能。

网友:
熄火,是控就有这功能,但是降落而不是坠落好像就比较难了。再说到熄火降落系统,我估计得开发一种有如目前的无副翼平衡系统那样的小塑料盒子,它的功能就是当我们拨动熄火开关后,它要接管飞机,做出我们练了好久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能成功的那套操控动作,呵呵。不知道有木有

网友C:
楼 主 的意思 显然是 在问::“一键熄火”降落。。

这可是 高级飞控 才有的 功能 哦!!!

网友:
是控都有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 主 的意思 显然是 在问::“一键熄火”降落。。

这可是 高级飞控 才有的 功能 哦!!!

在电直里面,我们通常说的熄火降落,是在遥控器里来设置的,也就是油门锁定,马达停止输出,并且设置一定的螺距曲线,手动操控直机降落。

如果楼主在这里提出的意思是一键自动降落系统,那就不是所谓熄火降落了,更不是遥控器做的事情,而是飞控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和用D10还是福她吧18没有什么关系,和电直所用的飞控系统有很大关系。

飞控实现半自动起飞降落和自动定点飞行的一个例子就是亚拓的APS,它和用什么控来控制它关系不大。

网友:
我已经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楼主这个问题了,狂晕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直里面,我们通常说的熄火降落,是在遥控器里来设置的,也就是油门锁定,马达停止输出,并且设置一定 ...

学习了,谢谢大侠啊!哈哈哈

网友:
十八妹子也没那功能

网友:
熄火降落第统是不控里有的,而是直升机所具备的。比如我们所说的6通道直升机它是具备这项功能的,在结构上主桨与尾桨是连动的,主减速带单向轴承的,这样的直机可以熄火降落了。市面上出售的4通机,还有一些虽然也是6通机,但主减速没有单向轴承的,这样的直机是不具备熄火降落的。
说到控,是3D直升机都有熄火开关,它只能叫“熄火开关”不能叫熄火系统。

网友:
我一直以为D10的油门锁定就是熄火降落开关的 我在模拟机练得就是飞高关闭油门锁定 鸡鸡开始落 提前设置好的螺距曲线快到底的时候我都是油门往上推让它平稳落地 不知道对不对啊 求DX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