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轴

楼主(2013-06-17):
请教下恒龙波箱驱动轴齿轮能拆下吗?我试的搞了几下太紧了.

下面的这个铜套磨损了想换轴承.

网友:
你需要一种叫做拔齿器的东西

网友:
顶住齿轮,砸吧

网友:
顶住齿轮,砸    不行

网友:
把轴承加在光轴与外壳链接处,我的是样弄的,

网友:
需要学习了解一些设备钳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记得滚花是大于5的

网友A:
先用油性笔把钢齿轮和轴画上一道,标记齿轮和轴的安装位置.然后用台钳夹住轴顶住齿轮(不用夹太紧),用锤子+4MM的内六角螺丝慢慢敲就出来了.要换轴承的话,如果不重新加工一条新轴的话,需要把滚花用砂纸打磨一下,但千万不要磨多了,不然输出轴会打滑.如果打滑了,就在轴上锉一个小平面,然后用一个梢子打进去,也可以不用锉平面,用红牛罐的铁皮垫一下也可以.装回齿轮的时候不要敲,用台钳慢慢压进去.我就是这样改的,如果没有工具,的确有点难弄.

网友:
齿轮拉马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油性笔把钢齿轮和轴画上一道,标记齿轮和轴的安装位置.然后用台钳夹住轴顶住齿轮(不用夹太紧),用锤子+4M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