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12叶 涵道电机讨论~~标 题 长 点 显 眼

楼主(2013-06-17):
一.2849  3800KV  1.7公斤推力     是不过猛了~~~  我KT的JET8机用,翼展900~         最好3S.   4S 用怕掉下来摔的严重还是轻一点好                                                                                                    二.我有个好盈80A 车用电调可以按飞机上用吧~~~60A的发外地工作的地方去了。。。。
三.是不是高KV的电机耗电~我是新手只想按在KT大翼展的机上用~~
四.啥叫过1......我按的50RC11叶涵道,机也买的50的T33,配置3S 1300 35C富力电池,好盈40A天行者,跑起来,全油门,手抛都起不来~查了很多地方,问题还没找到,推力测试没试过......是不是电调要设置啊~~

网友:
那我就不客气了,沙发我坐下了!

觉得猛了

4S用黑旋风KV3200,有米就买个恒力的28-45 KV可以定制

KV3800跑4S,电装就要多下点米,不然天上变打火机就不好了

电池准备40C以上的斥候,除非用3300毫安以上30C勉强

网友:
4S我发现能用的,而且不极端,70黑旋风KV3200  恒力28-45KV可定制,某宝里面搜2842,里面除了黑旋风马达,还有个标的功率是1300W(应该就是没做动平衡的黑旋风马达)

6S有2849KV2200    飞翼原装SU35 2839KV2300(这个2839就是个2849尺寸和重量) 恒力28-45KV可定制

以上都是外转子,大小和重量都是2849一样

LZ需要多少推力?

还有几个4S满电能有1.2KG上下(瞬间。持续大概就1000G多) KV2600-2750(这几个KV的马达基本就是一般的70涵道的马达),而且电流也不大,最多就50A,因为我一个尼

博的60A电调满油门测试电调没什么温度

网友:
我感觉还是6S配个FW的马达外转靠普点,电流小点,效率可能高点

楼主:
{:1_61:继续~~~~~

网友:
KTJETB   我做过64涵道  700G的垃圾涵道  明确告诉你 这个机型对飞机强度要求很高   高速机翼变形  最后还是炸了....  建议做有翼型的 用双层KT   碳杆一定要粗点   最少得两根   要不 你会炸的很掺

楼主:
改了,桨尾推,这是我飞过最好飞的,飞的很稳,也能很慢的飞~~~所以想搞个涵道,飞慢点,喜欢70,12叶的声音~~
LS 这机你自己做的吗~~有图纸吗,比我买的漂亮

网友A:
手抛飞机起飞要技术,之前我买MIG15 RC50/11整机420G瞬间推力620G,持续520G,我表示不用滑跑我用手抛也飞不起来

后来买了架T45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抛飞机起飞要技术,之前我买MIG15 RC50/11整机420G瞬间推力620G,持续520G,我表示不用滑跑我用手抛也 ...

哦,回家我测下推力是多少~~涵道以前一模友送了个给我,按起来飞不动,就扔了,包括这RC 50 ,本来一点力都没,后来问了卖家,发图给他看,原来是涵道按反了,糗

网友:
关于你第三条:
                   相同尺寸的电机和功率,带相同的负载,高KV的电流大,就以2849KV2200 6S带12叶有兄弟测试还不到60A,换黑旋风KV3200,电流可能是85A上下

                       电流大对电装负担就大,特别在热天,我比较偏爱高压低电流(看条件例如GWSJ10想跑高压,但是机身装不下电池) 我跑O艇相同的配置别人3S我就用4S

                        电机怎么配还是看飞机有多重。

以下附带,可能是废话

再举个例子,还是我之前牺牲GWS J10, 之前也钻3S牛角尖,因为电池仓3S2200 才能放下去,(最后还是不改电池仓把4S2600 45C塞进去了),在某宝把70涵道电机

都看遍了,连450电直的电机也看了一遍,最后还是否定3S,电流太大,电池和电调负担太大,特别是电池(钻3S牛角尖,主要目的还是减重减少翼载,后来发现电调和电池必须又要大

,推力还是很难过1,3S我得到过一个重量是970G和4S数据相差不到100G)

                    最后还是凭估计,歪打歪撞,看到了某家的XXD HG2223电机,KV可以定做,就做了个KV2750马达(也是为了减少点重量电机才80G上下,估计电池仓最大只能塞进

去4S2200(去飞那天朋友手上只有2块4S2600没办法现场在朋友面前来了次霸王硬上弓硬把4S2600塞进去)。

                     最后得到的数据是整机带4S2200电池1050G,满电瞬间推力可以到1200G上下,持续1040-1120G刚好过1,最后用4S2600,整机大概有1100G

                                     写那么多就是让你明白,飞机重量和推力有时就得找到一个平衡点(某些飞机空间设计的比较抠,就得找好这个平衡点)

                                     平衡点就是飞行时间,可靠性,需要牺牲的重量,重心,金钱。

                                                                   附加2 :

关于那个牺牲的重量,其实和重心有很大的关联,所有问题搞定之后,又要围绕这个重心,在选好配置之前就要估计这套设备上机之后能否在合适的重心附近,而且偏差比较大恭喜你,

要么重新再评估某些设备是否换掉(减重)配合重心

要么增加重量来搞定重心(这个我最不愿意做,有时候又不得不做)

偏差太大,调电池位置也没多大效果

网友B:
我一般用电池位置来调整重心。
我也曾和你一样,为了J10,寻找最合适的3S涵道。为了减重,搜遍淘宝的电机,呵呵,同道啊。有时间吧我的测试数据整理出来,让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电池位置来调整重心。
我也曾和你一样,为了J10,寻找最合适的3S涵道。为了减重,搜遍淘宝的电机, ...

同道中人

楼主:
淘宝有台,,2849,,电机88克,,价1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台,,2849,,电机88克,,价108

这重量应该是2839电机的重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台,,2849,,电机88克,,价108

2849 重量105-115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重量应该是2839电机的重量啊。

飞机设备今天都到了。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飓风涵道直接换12叶 桨会打涵道,通电磨合了下还是不行,震动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设备今天都到了。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飓风涵道直接换12叶 桨会打涵道,通电磨合了下还是不行,震动 ...

我的没这个问题,看来有误差,需要仔细调试下了。

楼主:
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