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扩流到20A成功,300W充电爽歪歪。

楼主(2013-06-17):
入了两片B6板,50W的功率扩容到300W,搞两个组成DUO300W+300W,现场充爽飞600无压力。

初步测试结果
12V输入充3S 可以开到24A比较稳定,发热量适中。效率85~89%左右
12V输入充6S 可以开到8.8A比较稳定,发热适中。效率82~85左右
27V输入充3S 可以开20A能稳定,发热量高。效率不足80%(都转换成热量了,效率低)
27V输入充6S 可以开13.5A 很稳定,发热量低。效率91~93%(呵呵这就是我想要的)

折腾过程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739&extra=page%3D1

网友:
这个是真牛,高人

网友:
一台简易版PL8

网友:
分享出来大家一起折腾,如果简单的话~~~~~~~~~

网友:
这个强悍啊。。。楼主要是能出个改装的PCB板。然后把 替换哪些零件标示出来。不少模友肯定会购买改造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想法

网友:
卧槽 山寨PL6

网友:
这么大的充电电流,对电池没影响吗?

网友:
强人 同问 这么大的充电电流,对电池没影响吗

网友:
高人呀!请楼主PM B6板地址。

网友:
B6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它是靠旁路放掉电压高的电芯电量来做平衡的,如果一块电池的电芯性能不一致的它就会不停的给性能高的电芯充电-放电-充电-放电,个人而言不太喜欢B6,虽然我手上有五六块裸板,但是很少用,我一般都用自制的max1879

楼主:
答大家关心问题:
1、分享细节。
肯定分享,包括手绘电路图,板子改装接线点,功率器件的型号等等。分享时间在我全部测试完成后。无条件奉上。
2、B6板来源:
某某厂家处理的,现在估计被抢光了。
3、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影响:
目前的电池全是支持5C充电的电池,2600mAh 换算一下单只支持13A充电,而我是两只并联充,一只也就7A,才2.5C。
以前我用1420也是这样充的,电池没啥影响,反而我觉得满电存放对电池的伤害还大些。
不过如果你们电池不是5C的就别开这么高充了,1C吧,稳当。
4、平衡能力:
B6原板的平衡电阻想对付300W的输出功率,平衡能力显然不足,这个我再研究下。

网友:
综合22楼大神所述
1.功率加大电流大了,铜箔上锡加铜丝是必须的
2.采样电阻取值过小,对精度影响太大,按比例改小运放放大倍数
3.7805改开关降压方式,不过这样一来会增加很多元件,折中方案,12-18V使用时不做改动,18-27V使用就在前面再加个7812
4.同第二点
5.模友都是爱折腾的人,支持,但电池是能爆能烧的玩意,在最终修改完美稳定之前,本着对模友负责的态度,发布修改方案要谨慎,至少要提示修改可能存在的风险
其实,只有基于程序源码的修改才能真正完美,比如BUCK-BOOST电路方波的控制,屏显等,可惜,搞不到源码

楼主:
我的处理方案。
关于7805:目前我已经直接用Dc-dc替换,这不是最优方案,下一步是用dc-dc降压到10V,可以给风扇供电,再给7805供电。这也是海波龙1420的供电方案。
关于电路板过大电流的说明,和输入输出有关的全部线路都外移,原b6板上不过大电流。
关于电流检测精度问题,由于扩流为6倍,电流精度误差也大了6倍。我采用调节康铜丝长度来达到比较线性的采样数值。效果比固定电阻好很多。误差不大。
板上运放都没调放大比例。29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知道源码的厉害了吗,所以PL6/PL8,我们自己从头研发,不仅可以减低成本,而且还能够根据模友的需求, ...

源代码是整个充电器的核心,这个都知道,只不过模型用充电器这个圈子小,玩单片机的没人关注这一块,其实要说开发难度和复杂程度,单片机玩家常玩的智能小车、智能机器人之类其实并不比一个充电程序简单。

楼主:
感觉这个分享可能会动到别人的蛋糕,这不是我本意。我还是不继续分享了。请大家谅解。

20日更新:不分享对不起大家,还是继续分享细节。感谢大家支持。
已上第二版的制作过程和原理图。在第一楼的连接里,大家翻***(监控)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分享可能会动到别人的蛋糕,这不是我本意。我还是不继续分享了。请大家谅解。

倒也未必,敢问国产的”正品“B6,动的又是谁的蛋糕?这个圈子本来就小,有人做出偿试,本来是件挺好的事啊

网友:
yanjiuyanjiu 研究研究。

网友:
其实我也一直在折腾充电器,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是唯一不好的是电流显示改不了,这是一个问题

楼主:
已分享制作过程和原理图。

网友:
卧槽 碉堡了

网友:
内容支持一下,继续努力。

楼主(2013-07-22):
7月22日 增加了平衡显示LED可直观平衡过程,增加了外接温度传感器,可固定在散热器上确保不过温烧坏东西。分享部分细节图片,包括要去掉的原件和板子上更换的原件。
成功扩容到 500W啦

楼主(2013-08-29):
8月28日更新了接线细节图,配有引线说明。目前已经长期工作在500W了,爽飞550无压力,爽充中。

网友:
有点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