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N炸后的经验之谈

楼主(2013-06-17):
玩四旋翼也有两个月了,基本上每天下班就是折腾四旋翼,然后上天台飞四旋翼,当然少不了各种炸,总结了下我的炸机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用:
第一炸:电池电量耗尽“板砖式”降落炸机,一开始没经验,把BB响设定到3.7V报警,飞太也太远太高当听到BB声音返航降落,谁知道半空中没电了,死卵一样跌下来,惨炸
第二炸:T插接触不良,又是“板砖式”降落炸机,飞着飞着突然鬲屁了,四个电机全停了,直接掉了下来,事后一检查什么问题也没有,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发现是T插头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而断电,哎,炸得真冤!
第三炸:这一炸是前几次炸机的后遗症,电机输出端连接线因不是硅胶线而是铜丝那种,炸机的话一般都会有损伤香蕉头处铜丝,因而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电调过热保护,又是惨炸啊!悲催估计有部分人到这时就该退模了,但哥是百炸不怕,总结经验从头再来咯。
第四炸:飞得时间久了觉得自己技术还行了,就想着FPV,于是改造了下机架,想着尽量把兔子飞控安低点,电池放上面,这样便于调节重心与安置设备,并且改了4S电调、买来了4S 5200电池,装机后果断试飞。刚开始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太暴力了,一丁点油门就起飞了,而且起飞后抖动很大,然后就失控炸机,这一次我就不得不说说狗日的兔子飞控了,别人的飞控为什么不到一半油门就不能起飞,你这卵东西咋就这么另类呢,动力配置大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而且飞控安低了就会导致机架抖动很大,安得高高的就又好了,无语还是无语!
第五炸:这次炸机也是跟兔子飞控有关,开松杆定点,然后打方向转两圈试试,飞控马上跟疯了似的摇晃,然后掉了下来,这次幸亏不高没啥损失,这玩意我算是知道它的脾气了,真是无语。
还有其它的各种小炸都懒得说了。
最后总结一句话:多旋翼是个坑,没啥好玩的,还是把时间花在固定翼上吧,它才能让我们飞得更高更远!
啰嗦了这多废话,无非就是想宣泄下我此时的心情,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用MWC2560也有类似问题,我用集线板,这个不能离开飞控很近,一定要离开7CM左右的警戒范围不然CF无效,气压定高时有错乱

楼主:
这套破玩意有人要吗?有人要就卖了,我还是去玩固定翼吧,太折腾人了.

网友:
这种语录要记下来的

网友:
射桨炸过  不过还好  我是在郊外  炸在树上       和固定翼各有千秋啊

网友:
都是炸出来的。所以我不赞成新手一上来就买WKM或零度神马的,即使飞控再稳,新手都不可能不炸,这一炸,没准损失就大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固定翼对飞场要求比较高啊。
现在城里哪去找那么大的飞场

网友:
不要灰心丧气,谁不是炸出来的,LZ的经验已经够多了,努力吧

网友:
感觉这货就是鸡肋!!!!!太伤。。。。。。

网友:
光看你那神一般的布线就吓死人! 你的线太乱了 会有影响!

网友A:
楼主,先不要激动,你把图传放在这里,肯定会干扰的,飞控放上面后机子还会抖动吗

网友:
多旋翼很讲究地面调试和低空调试,做好了才能爽飞,而且多旋翼就是两字:折腾

网友:
玩过兔子2,这个飞控怕干扰,各种带电的线,尽量远离飞控。。。不过,兔子我只炸过一次,现在换成NAZA-V2,不到一个月炸了两次,一次是电池的问题,降落过程中,离地面60米高度,电压过低导致电机停转,自由落体砸在水泥地上。第二次是罗盘出错,自己撞在了树上。。。发帖这会刚把四旋翼修好。。。呵呵

网友B:
和偶用的一样架子  换飞控吧  兔子玩不成

网友:
我的原来没安图传,爽飞N次,自从安了图传爽炸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不要激动,你把图传放在这里,肯定会干扰的,飞控放上面后机子还会抖动吗

放高了就不抖了,还有就是桨要尽量用小桨也能减小震动,我的经验全是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偶用的一样架子  换飞控吧  兔子玩不成

确实,这种电路板飞控真的要不得,没有金属外壳就不能屏蔽外部电磁干扰,那些设计者难到这都不明白吗?

网友:
经验炸出来,lz 炸的没我多。
玩了年多炸了N次,有炸才有乐趣。

网友:
不清楚 反正大架子、FPV飞这控总觉不安全

网友:
兔子怕干扰,离电源线和电调信号线远远的,各种线双绞,从没失过控。

网友:
多旋翼就得折腾啊!lz淡定

网友:
额。。。。。。。。。兔子那么怕干扰啊  下次上卡片机要注意了  炸了就亏大了  那把图传放脚架比较低的位置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不玩就出了吧,造福他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破玩意有人要吗?有人要就卖了,我还是去玩固定翼吧,太折腾人了.

怎么出?

网友:
线太乱了 会有影响!

网友:
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