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遥控器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3-06-17):
近期开始玩四旋翼,买了玉兔飞控。控是用好久以前收的二手的futaba 6exhp,前两天还能用。可今天忽然发现,遥控不工作了。。。
遥控接收机接到飞控上面,玉兔飞控的遥控设备状态灯一直闪烁,将玉兔飞控连接电调,用调参软件调试,发现怎么动遥控的摇杆,飞控都无法收到遥控的型号。
请教各位老师,怎么判断我的遥控和接收机的好坏?刚入魔,手头没有
舵机
之类的东东。。。

网友A:
重新对一下码试试。
要测试也简单,接个舵机到其中一个通道上,看看能不能控制就是了,或者接一个电调电机到油门通道,推油门看电机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