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911量一下它的天线有多长?

楼主(2013-06-17):
我的911天线掉了,听老大说这个天线长度是不能乱接的,所以问一下有多长?我记得4cm左右

网友A:
3cm字数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m字数妹

哥们,你量的吗?

网友:
没量。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算

天线的长度=波长/4。

波长=299 792 458米/秒(光速)÷频率(赫兹)。

为啥除以4?这是因为天线的发射/接收效率与天线的长度是紧密相关。通常全尺寸天线与1/4波长的天线效率几乎相等。故为了缩短长度便于使用,也为了节约制造天线的金属材料采用了1/4波长的长度。

计算过程如下:

299 792 458米/秒÷2400000000(赫兹)=0.124913……(米)≈12.5(厘米)

12.5(厘米)÷4=3.1228……(厘米)

所以如此计算后,2.4G的天线长度为3.1厘米时发射/接收效率为最佳。

网友:
当天线过长或过短时,都会严重影响发射效率和接收灵敏度。

其表现为:遥控距离随天线长度偏离值的增大而相应地缩短。

同时,还会因驻波比的增大而烧毁发射机内的功率发射管或发射模块(2.4G大都是模块式的)。

网友B:
再多说几句……

有些天线是带有屏蔽网的馈线,那么遇到这类天线时,需注意其用于发射或接收部分的长度应从剥去屏蔽层的部位计算。

当需要用屏蔽线来延长天线而便于安装和固定时,所选用的屏蔽线的阻抗必须是50欧姆的。

非屏蔽线则无上述要求,但须保证线径有足够的截面积,长度从天线的焊接点开始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多说几句……

有些天线是带有屏蔽网的馈线,那么遇到这类天线时,需注意其用于发射或接收部分的长度应 ...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多说几句……

有些天线是带有屏蔽网的馈线,那么遇到这类天线时,需注意其用于发射或接收部分的长度应 ...

wyfmx终于见到你了。貌似半年没现身了吧。请问mini cp 的绕线***

网友D:
无刷电机的绕线方法

网友:
31mm长,他妈的系统说我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多说几句……

有些天线是带有屏蔽网的馈线,那么遇到这类天线时,需注意其用于发射或接收部分的长度应 ...

碰到大神了。原来的小天线掉了用网线可以吗?网线里面有七根线用其一根,我看这网线铜芯和原来的差不多粗,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A:
我仿真过的。很早以前问过为什么天线的包皮长是3cm。我仿了一下,还真是,3cm最优

网友A:
找到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9397&highlight=%CC%EC%CF%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9397&highlight=%CC%EC%CF%DF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长度=波长/4。

波长=299 792 458米/秒(光速)÷频率(赫兹)。

師兄正解!有一點要補充,全波長天線效率確然較四份一波長為高,但它的輸入阻抗是無窮大,一定要加入相應的匹配器,但這亦會造成一定損耗,且這已不在航模領域。
我試過將V911的小控改成5/8波長天缐,3db的天缐增益相對於1/4的2.15dbi已有相當不俗的效率增強(這亦只是鬧着玩的試驗性質),對於2.4G而言我認為3cm的1/4波長天缐已足夠有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过的。很早以前问过为什么天线的包皮长是3cm。我仿了一下,还真是,3cm最优

是用软件仿真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软件仿真的吗?

是的。ADS momentum电磁场仿真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的绕线方法

你改无刷了?原配的不是有刷电机吗?

可以的话,你放个无刷马达的图片上来参看一下吧……
你想自己重新绕这无刷马达的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師兄正解!有一點要補充,全波長天線效率確然較四份一波長為高,但它的輸入阻抗是無窮大,一定要加入相應的匹 ...

谢谢你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wyfmx终于见到你了。貌似半年没现身了吧。请问mini cp 的绕线***

忙啊!孩子今年高考,可想而知,还能有多大的空闲时间哦!
一家大小都围着高考主题转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指正!

何敢指正,只是補充!此乃班門弄斧,見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改无刷了?原配的不是有刷电机吗?

wyfmx兄,我已经重新买了mini cp无刷电机,得知定子的磁极级数是9级(定子的铁芯),应该如何绕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yfmx兄,我已经重新买了mini cp无刷电机,得知定子的磁极级数是9级(定子的铁芯),应该如何绕线呢?

虽手头没这个马达的实物,但觉得应该和其它9极、大尺寸马达是相类似的。
建议:重绕线圈前,先用千分尺或游标卡尺测量到漆包线的线径后,釆购到同规格的漆包线。
接下来就是拆除原线圈。拆的时候数清匝数并记录下绕线方向。待全部清除后用新线依原参数绕线圈、做好马达引出即可完成线圈重绕之工作。
若你觉得搞不定,你出回寄的邮资、我乐意代劳。
QQ:24410637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手头没这个马达的实物,但觉得应该和其它9极、大尺寸马达是相类似的。
建议:重绕线圈前,先用千分尺或 ...

这哥们真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虽手头没这个马达的实物,但觉得应该和其它9极、大尺寸马达是相类似的。
建议:重绕线圈前,先用千分尺或 ...

求扫盲,重新绕线的好处是什么。用原来样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扫盲,重新绕线的好处是什么。用原来样的线。

重新绕线大都出于两个目的。
1、多股绞合(并绕)的马达线圈出线因多次弯折某段,或因震动、撞击等出现了断股(如5根并绕的断了其中的一根以上),引起马达输出功率减小时,需用同规格的新漆包线重绕予以修复。
2、想改变现有马达的电气参数(如改变KV值、改变扭力、工作电压等等)时,也是通过重绕得以实现的。

重绕过的马达线圈,最好是浸泡在绝缘漆里数小时后捞出来晾干。这样做既能增加线圈间的绝缘强度,又能起到固定绕制好了的线圈,避免振动引起的导线与导线间的摩擦而破坏绝缘层。

从原马达上拆解下来的漆包线不建议重复利用!因为,在拆解的时候难免会擦伤漆包线的绝缘层,绝缘破损的导线相互缠绕时极有可能会出现匝间短路故障,单层(一圈内)有短路现象的话,可能依旧能转动。但,有匝间短路的马达会出现短时内马达温升过高(烫手)现象。温度过高又会进一步降低导线间的绝缘强度,使短路现象更为严重。这时,就有可能烧毁马达自身和与之连接的无刷电子调速器了。最可怕的情形是整个电路、电池等着火烧而毁模型。若是飞行器的话,掉落下来没准还会引发更大的火灾事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求扫盲,重新绕线的好处是什么。用原来样的线。

所以,检查和保养模型的工作需认真对待,一时的疏忽可能就会造成终生的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检查和保养模型的工作需认真对待,一时的疏忽可能就会造成终生的遗憾。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