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居然被粘下来了!!!我该如何拯救你?GPS

楼主(2013-06-17):
玩个四旋翼,就跟修炼心性似的......不是这有问题就是哪有问题,
你还得耐得住心、沉得住气,伺候好好.....万一哪天人家闹个脾气,坏个小件,就够咱蛋疼的了~

坏了就要修,可以自己动手.....有谁知道怎么走线么???

网友:
多旋翼本来就是调整乐趣大于飞行乐趣。要是多旋翼简单得像个玩具了,就反而没什么意思对吧??不喜欢折腾的还是去玩固定翼

网友A:
找到线的走向、然后用小铜丝飞线过去就可以了、建议用35W内热式尖头烙铁

网友:
打点热熔胶的

网友B:
电池没电了好像是冷启动,搜星慢,电池没了就不知是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线的走向、然后用小铜丝飞线过去就可以了、建议用35W内热式尖头烙铁

是这样子的

网友:
飞线  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电池说实话没啥太大的用途,完全可以去掉不用,使用中不会出任何问题,电池是为了保持数据保证下次快速定位用的,去掉电池,无非等于每次开机都是冷启,型号6M这么高端的,估计也就是慢了二十秒左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了好像是冷启动,搜星慢,电池没了就不知是不是了

YES,你说的没错,没电是冷启,有电都是热启动,搜星秒杀,除非设备开机后给它发送冷启指令!~

网友:
LZ是拆坏了吧,小问题,不过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今天的帖子都是质量问题,巧了?什么日子口?

网友:
直接焊上不就得啦。。

网友:
不好弄了

网友:
要看机机的心情,心情好你飞它,心情不好它飞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线的走向、然后用小铜丝飞线过去就可以了、建议用35W内热式尖头烙铁

这个要修基本上很难,双层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了好像是冷启动,搜星慢,电池没了就不知是不是了

嗯 淘宝店家也说没电池可以用 就是没有存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修基本上很难,双层电路板。

嗯 北面有电子元件整体覆盖....要是知道线路怎么走的 我自己焊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修基本上很难,双层电路板。

嗯 北面有电子元件整体覆盖....要是知道线路是怎么走的,我自己焊上就行

网友D:
这个明显是给暴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明显是给暴力的。。

魔术胶带粘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修基本上很难,双层电路板。

如果焊接技术好不会很难、直接从断点地方焊接一下可以了、用小飞线

网友:
用电烙铁焊回去

网友:
焊上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接技术好不会很难、直接从断点地方焊接一下可以了、用小飞线

能看出是怎么走线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出是怎么走线的么

这又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我相信可以焊接好

网友:
直接焊上不就得啦。。

焊点都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点都掉了

顺着电路板上的线反向找到另一个焊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