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X4的悬停转速

楼主(2013-06-17):
NX4首飞,螺距5.5,主油针0.9圈,油门60%有点头现象,再提高转速
发动机
有超转迹象,请问各位NX4的玩家,此机原厂配备悬停转速大概多少?
所用设备:3gx+515*4,锁尾525 。XG11+RG831B+JR高温探头, 未安装定速。现在主油针收到1圈附近温度感应(探头用硅橡胶粘于缸头散热片内)显示60度左右,副油针出厂设置。就是不知此机悬停转速多少,请有经验的模友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的NX4,原厂齿比,17T,悬停定速2200,发动机转速15500转,油机一定要用定速,你的油针收的太小了点,一般最多收到1圈,就很爆了,调油针要以油箱还剩半箱油时发动机的状态为准。尾锁525差了点,换成515吧,这样可以2S直驱了。

网友B(2020-05-13):
油鸡顶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