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调机问题

楼主(2013-06-17):
飞越450PRO+小姨子调机遇到几个问题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1.昨天我的升降舵和副翼是反的,后来把一二通道插头交换后好了。不过我感觉现在螺距和升降也是反的,我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往后倾斜,油门最大十字盘向后倾斜角度也到最大。推升降舵的时候十字盘整体上升,只是后面比前面幅度大一点,向下拉升降舵十字盘整体下降,也是后面幅度稍大一点。是不是螺距和升降舵也设置的不对啊,遥控器上我没动,控是DEVO7。
2.向左打尾舵摇杆行程没多大尾桨行程就到头了,舵机发出声音,好像在较劲。向右打没事。后来我在ZYX软件里把尾桨的中立点和行程调了下,舵机不再较劲了,不过虚位很大。方向杆还没打到一半尾桨行程就到头了,而且给油飞机自旋,锁不住尾。陀螺仪是锁尾模式。
3.我的十字盘调整顺序是先把舵机摇臂卸下来,重新装到水平的位置上,然后用控微调,把十字盘调平。然后接电脑调小姨子。我按照软件里的指导把各通道中点回零,结果十字盘又歪了。后来我按照小姨子说明书用SET键调平的。现在主要是升降舵和螺距,还有缩尾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解答下,谢了!

网友:
调控的混控

楼主:
新人不太会~能说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
应该在软件里把十字盘调平吧。

网友:
建议LZ把ZYX的说明书还有机机的说明书、控跟接收的说明书看10遍以上。
以下是一些浅见,供参考:

飞越450PRO+小姨子调机遇到几个问题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1.昨天我的升降舵和副翼是反的,后来把一二通道插头交换后好了。不过我感觉现在螺距和升降也是反的,我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往后倾斜,油门最大十字盘向后倾斜角度也到最大。推升降舵的时候十字盘整体上升,只是后面比前面幅度大一点,向下拉升降舵十字盘整体下降,也是后面幅度稍大一点。是不是螺距和升降舵也设置的不对啊,遥控器上我没动,控是DEVO7。

参考建议:控上要设置H-1的十字盘类型,然后可以通过控与ZYX设置各个通道的正反向,
以及自动修正的正反向(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儿,要注意!)
推拉油门是十字盘应该整体升降;
推拉升降十字盘向前或后倾斜。
以上有一点不对都无法正常飞。

2.向左打尾舵摇杆行程没多大尾桨行程就到头了,舵机发出声音,好像在较劲。向右打没事。后来我在ZYX软件里把尾桨的中立点和行程调了下,舵机不再较劲了,不过虚位很大。方向杆还没打到一半尾桨行程就到头了,而且给油飞机自旋,锁不住尾。陀螺仪是锁尾模式。

参考建议:要在ZYX调好正常的修正方向(正向或反相),否则一打方向舵即疯狂自旋。

3.我的十字盘调整顺序是先把舵机摇臂卸下来,重新装到水平的位置上,然后用控微调,把十字盘调平。然后接电脑调小姨子。我按照软件里的指导把各通道中点回零,结果十字盘又歪了。后来我按照小姨子说明书用SET键调平的。现在主要是升降舵和螺距,还有缩尾的问题。

参考建议:请再把ZYX的调机指南看10遍以上,我感觉你根本没按那个顺序调。
调十字盘先调中点,保证油门在中点(默认螺距曲线,即45度直线),然后通过ZYX微调,
把十字盘调平。你描述的调法不对。

请高手帮忙解答下,谢了!

最后再次建议LZ把ZYX的说明书还有机机的说明书、控跟接收的说明书看10遍以上。
祝顺利!

楼主:
多谢船王和模友们的指点~!一开始是没有认真说明书,总是遇到问题后再在说明书上找解决办法。经过这两天的不断尝试和大家的知道,我基本上掌握了调机的顺序,现在这些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就差调螺距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3-12-05):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
下午争取让我亲自调的机机飞起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