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X为什么一通电 所有灯都闪

楼主(2013-06-17):
  请教3GX为什么一通电 所有灯都闪 而且无法控制,无法调机子。

网友A:
没有接收信号,3GX需要全部的舵机和接收等都接上才能通过检测进入设定程序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收信号,3GX需要全部的舵机和接收等都接上才能通过检测进入设定程序

不过进入设置状态可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进入设置状态可以控制?

所有灯都闪了,还是别飞了,失控掉下来就不好玩了

网友:
一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