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钻0.3MM孔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我要在2MM铝板上钻0.3MM的通孔,有什么好办法吗。断了好几个钻头了,怎么办啊。谁有办法啊。先谢谢了。3.175柄的钻头要7元一支啊。断N支了,一个孔也没有钻出来

网友:
加水没?多加一点,来回下刀。加点花生油好点呢`~

网友:
没有高速钻根本打不了。

网友A:
手钻吗?手钻容易断,台钻好点,钻一下退 出钻一下退出,排不了屑很容易断的

网友:
用什么钻打的?

网友:
用火花机

网友:
钻这么细的孔  第一 必须是精密的台钻   第二 在钻孔时必须加流动性好的润滑油  如煤油  变压器油  表油

网友:
楼主消失了。。。。。

转速 主轴跳动  装夹方式 冷却润滑 说清了再讨论

楼主:
我一直都在,因为我买的钻头要7元一支,断了10左右支了。想多听些意见再动手。明天再去买合钻头回来。按各位大哥说的去试。。。。。。有结果了,我再写上来

网友:
好一点的台钻,润滑油,要低转速轻进给多退屑,不能太高速。

网友:
想知道楼主钻多少孔,钻孔目的是啥。上张照片呗。

网友:
钻床要好,高低速都行,我一般都用5000RPM以上,也看到有人1000RPM左右的也钻的不错。钻头可用等直径的直柄麻花钻,加浓一些皂化液或煤油。也可以找穿孔机加工。

网友:
不知道是啥牌号的铝合金,LY12的不太好打,7A04就好打多了。

台钻主轴不能太晃,太晃钻头容易断。

转速最重要,3000-4000转以上比较好打,低了不行。

网友:
楼主,交点曼尼,我帮你打这个孔

网友:
钻空是为了做喷射东西吧

网友:
高速加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钻吗?手钻容易断,台钻好点,钻一下退 出钻一下退出,排不了屑很容易断的

所言极是

网友:

楼主看站内短信呀?

网友:
有公式的  你算算0.3MM的钻   要多高转速     个人建议孔不多的话   就去打孔算了  别钻了   多的话  激光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在,因为我买的钻头要7元一支,断了10左右支了。想多听些意见再动手。明天再去买合钻头回来。按各位 ...

合金钻不要用,一转动肯定断,用高速钢的,或者用上工的,转速必须上一万以上,给进速度能多慢就多慢,逐渐加速到不会断的地步。我打0.5孔打了二十万个。铝合金。给进速度一定要慢而且均匀,有润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