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和尾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18):
斜盘
舵机
和尾舵机区别在什么地方啊?kst215明明是斜盘舵机很多人也用来做锁尾用。那锁尾舵机可以做斜盘舵机用吗?如果也可以,那这些舵机有什么区别啊?
还有为什么锁尾舵机普遍都比斜盘舵机贵啊?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绝对的区别吧,只要速度够快都可以做锁尾舵机。

网友B:
速度和力量

网友C:
锁尾舵机对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能达到响应速度的标准就能做锁尾

网友D:
斜盘舵机要求力量大,锁尾舵机要求速度快

网友E:
嗯,怪不得我的450尾巴锁得一根棍似的,原来是舵机的功劳啊。
感觉锁尾舵机速度真的非常快

网友F:
因性能而定用途,斜盘要求力量,锁尾要求速度,两者换过来也一样!就相当于越野轮胎跑马路一样可以,装着普通轮胎,去走石子路也没有问题,没有极端的条件,他们是可以互换的,他们的特性是为了他们极端时候的区别而准备的!

网友G:
拿分走人

网友H:
撸过走人

网友I:
好像450锁尾舵机比斜盘舵机力量大,速度肯定是快点

网友J(2013-09-23):
锁尾舵机要求速度更快

网友K:
学习了 新人潜水

网友L(2013-10-24):
斜盘舵机要求力量大,锁尾舵机要求速度快
学习了 这点

网友M:
拿分走人。

网友N:
混用的话,其他的舵机用在尾舵上面会导致过热的

网友O(2013-11-26):
其实对于无副翼的直升机.不管什么舵机都要求速度快.舵机除了力量和速度,还有频率对因的响应速度,启动速度等.尾巴要求舵机启动速度快,但不需要太大力量.也就是响应迅速.

网友P:
力量、速度

网友Q:
这个没有特殊要求,只要能达到力矩和速度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