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起飞后定不住,总往某个方向跑

楼主(2013-06-18):
看灯的状态肯定是搜到星的,而且最后都能自己关控飞回。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需要调节哪里呢?升级了3.12固件还是一样,是不是需要做桨平衡呢?

网友A:
基本感度太低了吧?要不就是在姿态模式?

网友:
我的也是,老往一个方向偏

网友B:
校准IMU,检查电池有否有些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感度太低了吧?要不就是在姿态模式?

请问基本感度应该调成什么样呢?我看3.12默认都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IMU,检查电池有否有些偏。

IMU已经根据提示校准,电池偏是啥?不都是放在电池仓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基本感度应该调成什么样呢?我看3.12默认都是100%

100%太低了吧,调节到150%左右吧,基本就很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太低了吧,调节到150%左右吧,基本就很稳了。

所有的基本感度都调到15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基本感度都调到150%吗

不是,就是基本感度里面的俯仰和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就是基本感度里面的俯仰和横滚。

OK,我试试看,我记得上个固件版本默认是125% 但是起飞后还是会偏

网友C:
是不是刚起飞的时候偏,飞一会儿就不偏了?我的也是,往右偏,飞上2分钟后就不偏了,挺别人说要预热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刚起飞的时候偏,飞一会儿就不偏了?我的也是,往右偏,飞上2分钟后就不偏了,挺别人说要预热的。不知 ...

不是,我的是一直往某个方向偏,随着时间越长就偏走了,新手都还来不及调整方向和油门,最后只有用失控保护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