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了!怎么办??

楼主(2013-06-18):
新手,飞了两天炸鸡修好之后居然金鱼尾,什么原因锁尾坏了?一直抖,动一下方向就好,不知什么时候就又抖了,在动下方向就有好了,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是尾连杆系统不顺滑所至,将尾连杆与舵机球头打开,手动来回拉动尾连杆,找到阻滞点处理好就行了。

网友B:
像是尾轴湾了 一动到不湾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C:
换飞机吧

网友D:
机械问题,全面检查尾巴。

楼主:
求教!
会不会和锁尾有关呢?金鱼尾的最根本问题有那几个因素导致的呢?
尾传动轴中间的固定处摩擦是不是大了?或者向楼上的老师说的那样链接杆有阻滞点造成的?处理阻滞点用写润滑油能够解决吗?我之间没有上过油,一般情况球头和链接杆需要上些润滑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