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 550翼展 EPP 水星的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13-06-18):
3mm 30倍epp板制作,经典水星的缩小版,一样的好飞,适合室内飞行,室外无风也可以飞哦
翼展55cm,
长57.5cm
空机重26g
在淘宝上看到这个。。很有爱。。。但卖家给的推荐配置 贵。。
最大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小机不想玩了。。玩回850MM左右的F3P机的时候,。。动力和电池就用不上。。。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大。。用什么动力最好。。。就是可以用在这个550的3D机上。。也可以用在850MM的水星上的?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呵呵  小的放弃吧   只能飞  做动作超级贼   一般技术控制不好

楼主:
RE: 求助!!! 550翼展 EPP 水星的动力配置问题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呵呵  小的放弃吧   只能飞  做动作超级贼   一般技术控制不好

做个小机就是想晚上和孩子去公园的时候可以带上玩玩。

楼主:
550的小水星不知道用2204电机行不行。 2204要用8寸桨。对550的小机来说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0的小水星不知道用2204电机行不行。 2204要用8寸桨。对550的小机来说是不是太大了。

550的设备不能与850的通用

如果你550用850的设备  去公园危险性要比850大好多倍

网友B:
赞同楼上的,我试切过一个50厘米翼展kt的,实飞下来,需要空间比标准尺寸的大,稳定性也差很多。

动力设备肯定是不通用的。这个尺寸配桨一般是5030或50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的设备不能与850的通用

如果你550用850的设备  去公园危险性要比850大好多倍

那就是说。。还是直接850的好吧。。稳定。做动作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的,我试切过一个50厘米翼展kt的,实飞下来,需要空间比标准尺寸的大,稳定性也差很多。

动力设 ...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做个850的好了。。。那850的用200MAH的电池可以吗

网友B:
恩,标准尺寸的好飞多了。反正2204我最小用过的电池是250mah的,200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标准尺寸的好飞多了。反正2204我最小用过的电池是250mah的,200的没试过。

850MM 舵机用3.7的够吗。还是要用5克

网友:
3p菜鸟的我,副翼用9克,方向,升降用3.7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还是直接850的好吧。。稳定。做动作好做?

可操作性比较强
电池多大都可以  但是电池越大起飞重量越大   自己取舍  呵呵

网友A:
设备参考11楼
另外在实际重量上 3.7和4.7重量差不太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参考11楼
另外在实际重量上 3.7和4.7重量差不太多  呵呵

哦。。谢谢了。再潜水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
小3p TY的可以了,成品价格也不错,就是控要dsm2\dsmX。
小3P飞起来是相当的要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