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X2212 KV1400能否上4S电?

楼主(2013-06-18):
看参数,给的最大都是12V的,是否意味着不能上4S呢?

网友:
不能上4S

网友:
当然不能!

网友A:
电机电压无所谓支不支持,电机的关键是功率和电流,1400kv 上4s就相当于 3s下kv1867,用7寸桨应该不会过载,不过如果用6s的话12n14p结构电机可能电调的电子转速支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压无所谓支不支持,电机的关键是功率和电流,1400kv 上4s就相当于 3s下kv1867,用7寸桨应该不会过载, ...

还是您的答案比较专业。如果我用6寸或者7寸飞X5,应该问题不大吧? 毕竟4S动力足一点,续航也久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您的答案比较专业。如果我用6寸或者7寸飞X5,应该问题不大吧? 毕竟4S动力足一点,续航也久一点。

...

不一定,大桨效率比小桨高,不过同一款电机4s下能承受的功率比3s下应该大点,同电机如果考虑速度暴力选4s,如果要持久的话我觉得大桨更有效率的优势。最具有效率的就是用能用最大的桨,然后能用最高的电压,然后再根据上面配马达kv

网友:
有专门的计算公式,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都大校了居然还有这种问题 真不知道怎么混上来的!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回头给我们报告是否冒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回头给我们报告是否冒烟了

http://cobrasystem***/cn/product_jcsj.asp?N_product_1jfl_id=1&N_product_2jfl_id=8&id=23

和朗宇 差不多的电机上4s测试

APC 5.5*4.5-E
14.8
9.74
144.2
17080转/分钟
72.8
441克
3.06克/瓦
**
APC 6*4-E
14.8
10.99
162.7
16780转/分钟
63.6
604克
3.71克/瓦
****
APC 6*5.5-E
14.8
13.92
16080转/分钟
83.8
579克
2.81克/瓦
****
APC 7*4-E
14.8
251.6
15370转/分钟
58.2
1011克
4.02克/瓦
***

APC 7*4-SF
14.8
18.14
268.5
15100转/分钟
57.2
997克
3.71克/瓦
***
APC 7*5-E
14.8
20.71
306.5
14490转/分钟
68.6
979克
3.19克/瓦
*

APC 7*5-SF
14.8
21.39
316.6
14340转/分钟
67.9
993克
3.14克/瓦
*

APC 7*6-E
14.8
21.52
318.5
14320转/分钟
81.4
1047克
3.29克/瓦
*
APC 8*4-E
14.8
23.33
345.3
13800转/分钟
52.3
1268克
3.67克/瓦
*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brasystem***/cn/product_jcsj.asp?N_product_1jfl_id=1&N_product_2jfl_id=8&id=23

和朗宇  ...

测试数据很专业! 也很精准!   顶···

网友:
冒完烟 才能用上新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