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

楼主(2013-06-18):
外出飞完忘了拔bb响了,飞机扔到新房里好久没过去,今天过去一看,电池报废了!!充电也充不进去,有一节电芯显示0v,有办法挽救么?

网友:
废了   就算硬充进去也没意义了    只能当当调机用电池

网友:
甩了再买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再顶4楼

网友:
顶4楼。。。PS,真有此事?

楼主:
飞机忘天上了……这个比不了

网友:
BB响这么费电?插了多久啊

网友:
四楼神回复啊,另外电池废了,硬充都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这个牛大了

网友:
过来观摩四楼的

网友:
四楼 大神!!Orz.....Orz orz orz or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笑死我了,天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还以为是忘了控,原来是飞机。。。好悠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强···顶上··

网友B:
先用大电流充,充不进在用小电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大电流充,充不进在用小电流充。

用A6有一节电芯始终0电压,用PL8充直接报警,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肯定是高手!

网友:
玩笑开大了,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航模人要的就是一个谨慎。飞航模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慣,设计一套良好的工作流程,严格按流程办事。航模是刹人利器,错误的操作或不经心的遗忘会出大事。

网友C:
LZ你用那冲镍氢电池的模式冲,先把电压冲上来,电压冲到单片3.0左右一开始会降压,你就多冲几次,冲到单片3.0不在降压了再用锂电模式充,充满后0.5A左右放电到3。0V再冲一次一般2200的电池可以冲进去2000左右,我碰到好多次这样的情况,都靠这个办法救回来的,但是电池不能太垃圾,还有就是要充放循环几次看下充放容量是不是正常,我试过好多次都么有问题,现在就回来的电池还在450上3D乱翻呢
还有,一才是用镍氢模式充电的时候人一定要在旁边看着,镍氢充电的时候电压上升的很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6有一节电芯始终0电压,用PL8充直接报警,不行啊

PL8可以用NICD还是NIDC撒的,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充控电的模式充就对了
一开始充电的时候必须人在旁边看着否则炸了烧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顶四楼的哥们!

大神。。。。。。

网友A:
锂电池过放电压为0那就是报费了,再怎么救,即使能救活也不能做为动力电使用了,扔了吧以后注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用那冲镍氢电池的模式冲,先把电压冲上来,电压冲到单片3.0左右一开始会降压,你就多冲几次,冲到单 ...

多谢指点!回去试试!

网友:
4L,神回复必须顶,,,

网友:
太有才了,一共就两件东西,还能忘一件,那个是自己的宝贝啊,怀疑是不是看见爆乳美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过放电压为0那就是报费了,再怎么救,即使能救活也不能做为动力电使用了,扔了吧以后注意就是了。

不是所有电池都这样的,好一点的电池还是有机会救回来的,至少我有2块电压放到0V后救回来现在照样在450上乱翻和其他电池无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太搞笑了,真有这种人?他是不是飞的时候跟别人聊天去了,就忘记飞机在天上了,然后干别的事儿去了?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电池都这样的,好一点的电池还是有机会救回来的,至少我有2块电压放到0V后救回来现在照样在450上 ...

看楼主的电池有没有你的电池那么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这个真叫一个牛B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太搞笑了,真有这种人?他是不是飞的时候跟别人聊天去了,就忘记飞机在天上了,然后干别的事儿去了?{: ...

笑死人了?笑归笑,搞航模要谨慎,不能因忘而酿大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笑死人了?笑归笑,搞航模要谨慎,不能因忘而酿大祸。

老大说的对。不过忘记飞机在天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伤到别人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大说的对。不过忘记飞机在天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伤到别人就坏了

那是开玩笑的,有那样的人世界出名了,只是对健忘的人过份形容而己。

网友:
可能被美女勾走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开玩笑的,有那样的人世界出名了,只是对健忘的人过份形容而己。

原来如此

网友:
4楼大神必须顶啊!

网友:
找个b6用锂铁模式充,充到有电压显示后,用正常模式充。充好循环一次。运气好就救活了。

网友:
救回来也是一废物,只能做控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这贴,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想看看细节,盖楼顶起

网友:
恭喜你又可以去买新电池用了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用什么大电流,小电流充了,没用了。

网友E:
用平衡冲镍镉电池模式冲到12V以上,再改成锂电小电流冲,然后用电机放电到3.7V,然后再用锂电模式小电流冲。如果能成功,请你给我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平衡冲镍镉电池模式冲到12V以上,再改成锂电小电流冲,然后用电机放电到3.7V,然后再用锂电模式小电流 ...

成功了! 我的方法是先用一个充满电的电池跟这个坏电池一起插到平衡充上互相平衡,等电压稳定后再用PL8的锂电模式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 我的方法是先用一个充满电的电池跟这个坏电池一起插到平衡充上互相平衡,等电压稳定后再用PL8的 ...

好样的!

网友:
得牢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记性还是好的呢,我们一个哥们将飞机忘在天上提控回家了。

关注下被遗忘在天上的飞机结局怎样。

网友:
顶4楼,真是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