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用几旋翼好?

楼主(2013-06-18):
固定翼找场地实在是麻烦,太远了。准备上多旋翼,不知道是4旋翼合适还是6旋翼合适呢?可以不加osd飞不呢?多旋翼想飞远又不可能啊。哎,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

网友:
3和4旋翼都可以,6旋翼大了点fpv不要太大, 大了会有恐怖的感觉就好像杀人机器在天上飞压力很大不好玩。

网友A:
旋翼多比较稳  万一中的万一浆故障了 还可以死里逃生  旋翼少了相当于空中扔炸弹!!!

网友:
FPV我觉得三旋翼最适合

网友:
用多旋翼好!

网友:
FPV最少四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翼多比较稳  万一中的万一浆故障了 还可以死里逃生  旋翼少了相当于空中扔炸弹!!!

那得要8旋翼才够。就多旋翼的可靠性来讲,拧紧子弹头是必须要做的之外,电机和螺旋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是很难发生意外故障的。
相反,控制器才一个,更容易出故障,要是出了故障,8旋翼这砸下来可不得了。

网友B:
FPV稳定优先,当然臂越长、旋翼越多更好。但个子大、旋翼多,又加大了功耗,因此要优化。
实践证明,以现在的一般装备水平(指:机架材料、电机、电池、云台、摄影设备等),4-6旋翼,500-700机架的较为适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稳定优先,当然臂越长、旋翼越多更好。但个子大、旋翼多,又加大了功耗,因此要优化。
实践证明,以现在 ...

恩。明白了。550或650都可以。用啥飞控呢?naza?还要买osd。原装osd太贵了。可以加穷人osd嘛?但2个gps会不会有影响呢?供电又是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