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滑翔机入门机--1.6m轻木时光鸟安装飞行记录

楼主(2013-06-18):
      我的滑翔机入门机--1.6m轻木时光鸟安装飞行记录
      说起入门级滑翔机,许多模友不约而同指向泡沫机。其实,轻木机才是入门的更好选择,姿态优美,动作轻盈。飞好了轻木入门级,进阶复材机型压力会比较小,不容易出事故。
      我入门的时候买了架飘飘机,飞了几次后均炸机,发现这样不是个办法,后来听从高人建议,用轻木滑翔机练手。
搜索后,发现时光鸟是一架成熟的机型,国外网站现在还有3米无副翼版时光鸟在出售,这个其实是原型机,无副翼,轻木蒙皮机翼,复材机身。国内淘宝有1.6米和3.0米两种规格,副翼可选,机身也是轻木架构。价格倒是不贵,于是买了个1.6米机试试看。
      当时的价格是成品机320,机翼对插结构,用的是层板+玻纤板粘合成的机翼插销,细塑料管尾翼拉杆,组装比较简单,大概2个小时能够基本组装完成。
      我的搭配:08MD舵机x32208马达,9x5桨,2S 1000mah12A电调2mm香蕉插,改舵机电源引线从bec引入,接收机回传动力电压。拉力较小,电流8-9A左右,力效不太高,只能缓慢爬升。
      建议搭配:
          2208-2212马达,kv1000左右,以能够在2S下电流10A左右为准,这时搭配10x6或者11x6桨,拉力在400g左右,力效在7左右,马达工作于比较好的状态;
          10x6或者11x6折叠桨+D32 @3.175mm轴径桨罩;
      2S 1000mah 30C电池
      9g舵机或者金属齿舵机,均可,3个,垂尾不用。
      12A电调,输入输出机头可改为2mm香蕉插。
      我组装好后的第一次飞行是在山坡飞无动力,大概3-4级风。机机调试完出手后,直接无动力飞8字,大概飞了30分钟,期间始终没有给动力。降落的时候没有降好,背风坡歪着着陆,机身和机翼连接处损坏。
      加固:我用碳布在机身与机翼连接层板处绕了一圈,刷树脂固化。翼根用碳布绕了大半圈,刷树脂固化。后打孔拧金属螺丝。这下强度有了,不用再担心机身连接问题。就是机身重了一些,导致姿态没有之前那么飘逸。
      某日叉河飞行活动,拉高后飞机处于正上方,眼神没跟上误操作导致俯冲,基本上90度垂直着向下飞,机翼出现了震颤,马上给了拉杆想把飞机拉起。飞机拉起来了,证明翼根的加固是有左右的。结果飞机拉平后发现机翼上反角度不对,大了,降落。拆开机翼发现是插销被俯冲拉断了,最后的降落全靠4个螺丝在撑着,碳加固的地方完全没有损失。换了插销后继续起飞。
      后来我升级复材机,飞了SunBird,又飞TomcatDemon,时光鸟送人接着练手用。周围很多新近准备加入滑翔机组织的朋友都被我们要求尽量从轻木滑翔机开始入手,少走弯路。
     我们的滑翔机专业群:20515616,欢迎石家庄本地的滑翔机爱好者加入。

网友:
讲的很好,不过第一次飞行就在山坡飞8字 哈哈新手做不到,新手飞平地 此鸟非广告,只是我们都飞过确实好飞,很平稳 速度慢 舵效相对比较低 错舵有反应时间 新手不错,当然轻木机完全和泡沫俩概念不要说泡沫耐炸。只不过炸了还能凑合飞 至于飞行体验 泡沫远远低于轻木,顶轻木机。老模们都在飞,~~

网友A:
楼主04年兵怎么和我11年的一个军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04年兵怎么和我11年的一个军衔 ?

我乃超级潜水员,谁能比得过?

网友:
超级潜水员,呵呵!轻木是不错,就是新手炸鸡成本太高了。

网友B:
顶楼主, 同是时光鸟粉丝.
羡慕楼主有好场地飞大复材机。像我等找不到好场地的苦孩子,其实飞时光鸟和DLG就到头了,再大的滑翔机没地方飞。

网友C:
我也觉得轻木的飞机比较好飞,就是制作稍微麻烦,只认502,其他的胶水基本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轻木的飞机比较好飞,就是制作稍微麻烦,只认502,其他的胶水基本不认

白乳胶,热熔胶, 环氧树脂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轻木的飞机比较好飞,就是制作稍微麻烦,只认502,其他的胶水基本不认

轻木机少用502,没有结构强度,必须接触面才有黏合。白乳胶固化后强度和轻木相似,比较好,就是固化的慢。
环氧可用,重,有结构强度。

网友:
我也准备上一个时光鸟,1.6M的多少钱?

楼主:
淘宝搜索时光鸟就有价格,配件200多差不多够了。

网友(2013-07-26):
想问下~现在时光鸟哪家的好使想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时光鸟就有价格,配件200多差不多够了。

哪家做得要好一些?

网友:
时光鸟好像只有一家有卖吧, 店主自己做的, 品质很好, 非常专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 同是时光鸟粉丝.
羡慕楼主有好场地飞大复材机。像我等找不到好场地的苦孩子,其实飞时光鸟和DLG就 ...

richardglc兄:

我这里更苦。
只有一个飞场,但两公里外就是国际机场。
飞2.6米的DG-1000也不敢飞高。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D:
richardglc兄:

我这里更苦。

陈伯:
试试DLG吧, 飞行高度不超过50m, 对场地大小要求低, 但是需要有平坦的草地降落. 不过如果风很大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上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