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13-06-18):
我有一套赛纳斯747 把整套动力改在遥控车上 了 但是不能倒退 想请教一下 买一套2.4G 的枪控是不是就可以倒退了 动力还和以前一样?

网友A:
倒退和控没有什么关系吧,我玩的车也是枪控,也不能倒退,不过你想倒退还是有改装方法的!

网友B:
倒退需要用双向电调,和控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退需要用双向电调,和控没什么关系。
哦这样啊 那赛斯纳 370 变速电机 用什么双向电调啊

网友B:
370是有刷电机吧,买有刷双向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C:
比赛里面车是肯定不能倒退的,倒退是刹车

网友D:
买个支持倒车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