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10M真的越来越差了吗? 亚托再发展两年就赶上飞跃了...

楼主(2013-06-18):
各位前辈大家好 ,我遇到一个怪问题,向各位高人请教.
我新买了 3个 DS410m 新的. 用 同一个电调 (35p),同一块电池(格式 25C),,同一个控,同一个接受机. 新买410的通电后(舵机是空载的) 只要一推摇杆 就有吱吱响的电流声(就像有东西卡住舵机里,或者有很大负载一样的声音). 但换回我原来的 旧的 3个410m 同样的 电调,电池,控,接受 就一切正常,无杂音.
各位前辈帮帮我看看这是为什么吧.
小弟先谢谢您,哈哈.

网友A:
数码舵机有吱吱声是正常的,一般是修正没有到位,在进行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舵机有吱吱声是正常的,一般是修正没有到位,在进行修正

先谢谢您的帮助.
修正可以理解,但控的摇杆已经停止动作了(摇杆停在控的某一点上),舵机一直响,吱支声根本就没有停下休息的意思....除非手去碰碰舵机臂,或者再次上下拉摇杆才有可能消除杂音(只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的帮助.
修正可以理解,但控的摇杆已经停止动作了(摇杆停在控的某一点上),舵机一直响,吱支声根本 ...

数码舵机的特性就是比传统模拟舵机更精准,你摇杆虽然停止了,实际舵机未到达指定位置,比如说 应该到50的,由于受力了或者其他因素他可能在49或者51,那么舵机就会不停进行修正,直到舵机认为自己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再停止修正,这个也就是你有时候动下舵机拉杆,舵机正好到达指定的点了,他就不叫了;否则就不停修正,就是你听到的吱吱的原因,有时候正巧了一把直接到50了,就又没有声音了。

网友:
新u盾o既齿轮还在磨合期, 用一段时间就不会了, 这也是你旧的之所以不会响的原因, 已经磨合到位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前辈的帮助,那我就装机....试飞...

网友:
LZ旧的410没发现虚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