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还在用十字盘调整器吗?试试哥们的方法吧

楼主(2013-06-18):
买过电子螺距尺的朋友(普通螺距尺也可以,就是麻烦些),还在用十字盘调整器吧,试试哥们调整十字盘的新招
首先,得找个相对平的平台(当然,要确保直升机横轴,主轴,脚架都是完好的,否则怎么调都无济于事),我想洗衣机的台面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把家伙都拿上来吧

再次检测台面,发现还是挺平的,已经归零的螺距尺还是能回复到零,嘿嘿

开控,上电,调整油门拉杆,使得螺距接近零度

可以开始了
挂上螺距尺,桨挂有螺距尺的桨拉杆移到1号舵机拉杆处(如图)

此时的螺距测量一下(哥们的-0.3,差不多,呵呵,如果不是零度,可以再多打或者少打一点螺距,使之为零)

然后将桨拉杆移到2号舵机拉杆处,看螺距是否为0 左右,
如果不是,调整2号舵机拉杆至零度(如果螺距差别不大的话,有更精确的要求,也可以在V8软件里微调2号舵机至零度)

还凑合,哥们调到了-0.1,不需要在软件里调了,呵呵

然后在将拉缸移动至第三号舵机拉杆处,同样的调整方法

运气不错,轻松调到零度

好了,再转一下螺旋桨,看看各个角度的螺距是不是都一致了(因舵机虚位不同,各个地方差别还是有的,在+/-0.5内都可以接受)
如果没问题,就找个安静的角落试飞吧,阿门!

楼主:
经以上调整,十字盘肯定会很平整了,因为3个点的高度都调到一致了,三点确定了一个平面的道理,大家都懂得,呵呵,欢迎来顶,如果觉得是好贴,记得回复哦,别让沉了

网友:
这方法确实不错,可以不用拆旋翼头就调平,可惜哥们没电子螺距尺····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可以不拆头子调十字盘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主轴往往不是垂直于平面的
这样的话  十字盘只是调整来以平面为参照物的水平?   而起飞以后   飞机是以主轴为垂直面水平的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现在很多飞机都是有点向前倾斜的
这样调十字盘只是于脚架平面平行了   并没有垂直于主轴    这样说简单些吧

网友:
这种方法存在两个问题,1、很难找到绝对水平的平面,2、这种调整方法只是针对所放平台的水平,不是针对主轴的水平,很多机的主轴都不是和地面垂直的。

网友:
还是用调整器调整比较准,除非楼主有什么高级设备保证主轴与螺距尺校准平面垂直。

网友:
用这个方法调整过,在不拆下旋翼头的情况下还是很好用的。

拆下旋翼头用十字盘调整器比叫方便准确。

网友:
好想法!这个应该也适用于DFC头的把

网友:
电子螺距尺很给力

网友:
用这个方法的话我认为用普通螺距尺然后在中联顶端加根横杆来的更准确。普通螺距尺不会因为调试平台或者飞机本身的水平问题而改变度数。

网友:
在K8上校准一下0度应该和主轴垂直了吧

网友:
学习,多多讨论,我多多学习

网友:
这个调整方法是错误的。我原来也用这个方法。
你只是找到了十字盘的一个水平,而这个水平不是垂直于主轴的,所以不可取。
还是十字盘调平器好。

网友:
错误的'顶路口'嫌麻烦可以用免拆那种'也比这个准'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群众的意见好

网友:
十字盘水平一直靠眼瞄的飘过!!

网友:
这个方法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