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06-18):
大疆F550加大疆电机电调,NAZA-M,X-CAM130云台加,图传.本来用的原装1045桨,感觉不太好用.想换1038的桨,但看某宝上有两种:一种是大疆的1038,还有一种是号称美国进口APC的1038.
两种价格都差不多,但新人不知如何选择?有两种都用过的老师没有?麻烦给推荐下,谢谢!

网友:
4s 8寸桨的路过。

网友:
用小浆,1038,1045下来电机很烫的

网友:
载重有多少?

网友A:
哥们你的云台好用吗?

网友:
你应该是用3S电池吧,3S用1038吧,DJI的,不要用APC的1045,1045孔径不一样,是6MM的,大疆的2212孔径是8MM的,APC要扩孔才能装进去。

网友:
8045就行。大桨不一定就好

网友:
我有个550还没装 纠结中

网友:
APC的慢速桨很软(当然比GWS之流还是硬的多),DJI没用过。

网友:
技术问题,高手解答

网友B:
好像3S用10寸桨,4S用8寸桨。DJI的1038要比1045好(也贵)。

网友:
用DJI原装点击 最好还是配 DJI的桨 安装孔是特殊的 APC的装上去要扩孔 这样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云台好用吗?

这个还真没用过,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试空机。等这两天用了放视频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3S用10寸桨,4S用8寸桨。DJI的1038要比1045好(也贵)。

有个问题纠结了,我有两个3S的电池,两个4S的电池,这肿么办?用一次电池换一次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纠结了,我有两个3S的电池,两个4S的电池,这肿么办?用一次电池换一次桨??

飞一次换一次桨

网友C:
8045抗风,下降稳,没必要103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045抗风,下降稳,没必要1038

請問 3S 電池用 8 吋槳也 OK 嗎? (都是 DJI 原廠電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3S 電池用 8 吋槳也 OK 嗎? (都是 DJI 原廠電裝)

4s吧!3s电压有点低

网友:
我是 1038 + 4S。。。很好用。。很稳。。。下降也OK啊。。满稳的。。

网友(2013-07-27):
大侠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4S要用8045。谢谢!

网友E:
我现在是4S 1038浆 下来电机烫手,狗3云台脚架图传挂齐2340克 高手推荐一下,用什么浆 效率如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是4S 1038浆 下来电机烫手,狗3云台脚架图传挂齐2340克 高手推荐一下,用什么浆 效率如何。谢谢!

我现在的配置:大疆F550,3S电池(5000毫安)、30A电调、狗3云台、脚架、图传。原来用8寸桨,但起飞只能飞4-6分钟,而且感觉无力;现在改1045桨,能飞9-10分钟,起飞、降落感觉还挺稳。

网友:
1038抖,晃。。飞着心慌
还是8045算了,要载重和续航,换机架换大电机吧
F550不要脚架,不带设备,练手不错

网友:
跟我配置一樣但是我是用DJI 1038槳配3s電池效果還不錯,DJI電機還是用DJI槳吧!最少不用傷腦筋怎固定

网友(2013-10-29):
4S 1038 DJI浆 一直用,8045 效率太低了。

网友:
大疆電機,用大疆槳吧!APC要改才能用!改過不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