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十字盘修正问题。救命贴。

楼主(2013-06-18):
本人新手首次入手无副翼,K8快设置完成了,看到别人手拿飞机左右倾斜十字盘自动修正幅度很大,而我的,怎么摇晃飞机,只听到舵机兹兹的响,十字盘修正角度很小很小,仔细观察,才能看出舵机有点变化,求大神帮忙找找问题,我这边还没有设置螺距,油门曲线,没连接电机线,是这个的原因吗?救命啊····

网友A:
别连电脑动作就大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连电脑动作就大不少了

非常小,刚好一个能看清在动,这个正常吗?

网友B:
断开电脑,或者重新自检,把修正开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脑,或者重新自检,把修正开大些,

正解

网友:
这个貌似没什么影响吧  我之前小姨子就是这  很大的幅度  后来不知道怎么调的  就幅度小了  K8刚到家 还没来得及测试

网友:
楼主好好看相关资料吧,网上一大堆。感度按界面相应机型推荐值就可以飞,飞后再细调。至于斜盘修正幅度不是你需要管的,方向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脑,或者重新自检,把修正开大些,

你好,这个开打修正是调哪个?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开打修正是调哪个?找半天没找到。。

主页面的感度,K8之前我也调了半天,后来断开又调试一遍,非常好,

网友C:
本来修正就不大的啊,你看一下,你八度调整的对吗?还有螺距,最大最小螺距也得调试好,其他的不用担心的,只要修正方向正确就好

网友:
感度调到适合自己的手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修正就不大的啊,你看一下,你八度调整的对吗?还有螺距,最大最小螺距也得调试好,其他的不用担心的, ...

谢谢,请问8度角又是哪个?是尾桨的?

网友:
8度角是循环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8度角又是哪个?是尾桨的?

软件里有的,你按照软件的提示,一个个设置过,就没有问题了,8度是大桨的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