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知道原来真飞机也是可以变螺距的……

楼主(2013-06-18):
RT,上图,

PS.话说深圳模型实体店还真坑。

网友A:
二战时候就玩恒速变距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战时候就玩恒速变距桨了。。。。。

这样结构的好处是?

网友:
早就有了,发动机停车顺桨,减少阻力(飞行规范)

网友:
活塞螺旋桨的飞机结构原理,空气动力学,二战后期已经发挥到极致了。我们玩模型 就是做到尽量仿真就行,还有很多没有实现普及呢。

网友:
反推,短距着陆,运12也是变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结构的好处是?

最大的好处是,省油,经济效应。当然安全因素也有。比如空中发动机停车,螺旋桨叶片顺桨减小风阻。所有可变距螺旋桨的固定翼飞机都有                                                                                                    Beta Mode和Alpha Mode这两个模式。这就可以让飞机在地面上倒车。。。。

具体的情况,请参考上面。。

网友:
运7还可以在地面倒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结构的好处是?

定距螺旋桨的桨叶角是固定的,如油门一定,当空速增大时,由于螺旋桨的旋转阻力减小,转速会增大。
而恒速螺旋桨的桨叶角可变,空速增大时,自动通过液压或气动或电动机构增大桨叶角,使转速不变,这样可使螺旋桨效率较高。这种螺旋桨还有一个变距杆控制转速。

百度来的答案~~

网友C:
变距桨其实核心理念是恒定螺旋桨的转速,通过调节转速,让桨叶在不同的发动机出力下,始终工作在最好的迎角位置,从而获得最大的拉力~~这是比光调节发动机出力还要高效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结构的好处是?

尤其 在滑翔的时候可以减少很多的空阻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尤其 在滑翔的时候可以减少很多的空阻

减少风阻也得看的~~双发的飞机为了消除一侧过于大的风阻带来的不良影响,会采取把螺距调到最大的做法
但是对于只有一个发动机的飞机,如果过早的把螺距调到最大,视图减小风阻,反而会减少原本螺旋桨像风车那样旋转时产生的一点点拉力…所以有时候单发的飞机在发动机停车后,反而会把螺距调整到最小来保持螺旋桨旋转

网友:
楼上几位的解释都很正确······

网友:
变距仍航空小KS,跑到楼主这就成了惊天动地的事了,应该说航模玩到最后就与真飞机一样!

网友:
通常模型应该都是从真飞机搬过来的技术吧。。所以真飞机还是要先进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减少风阻也得看的~~双发的飞机为了消除一侧过于大的风阻带来的不良影响,会采取把螺距调到最大的做法
但 ...

对,曾经有次空难就是一架双发客机飞行途中没油了,但驾驶员没有调螺距,导致滑翔距离缩短了。最后不得已在海上迫降……但是迫降不成功!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曾经有次空难就是一架双发客机飞行途中没油了,但驾驶员没有调螺距,导致滑翔距离缩短了。最后不得已 ...

而且如果是一侧失效,不调螺距的话,好的发动机的拉力以及另一侧螺旋桨带来的大阻力,就算不让飞机失控,也足够让飞行员头疼到不行了

网友E:
看不出来,怎么改变的?

网友:
长见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距桨其实核心理念是恒定螺旋桨的转速,通过调节转速,让桨叶在不同的发动机出力下,始终工作在最好的迎角 ...

解答完全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不出来,怎么改变的?

最简单的结构是,每侧的桨叶根部都有齿,然后和当中的轴里的一根齿条连接~~齿条下端是一个活塞和油缸,里面是液压油。通过液压油控制活塞的上下,带动齿条来改变桨叶的角度

网友:
天。。。。。。你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结构的好处是?

跟汽车的变速箱道理一样,通过改变负载来实现始终让发动机在功率和扭矩效率最佳的转速范围内工作。

至于顺桨和逆桨(反推)则是附带的功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结构是,每侧的桨叶根部都有齿,然后和当中的轴里的一根齿条连接~~齿条下端是一个活塞和油缸,里 ...

照片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片看不到的,

都包在螺旋桨毂前面的整流罩里了。

网友:
发几个典型的螺旋桨变矩装置的示意图吧。

网友F:
提个问题:
我们的航模发动机每分钟上万转,速度也比不过汽车。
螺旋桨真飞机比汽车快多了,如果螺旋桨不能变距,发动机每分钟该转多少转?

网友:
二战的时候,变距螺旋桨就出现了。应该说,真飞机上出现要远远早于模型。

网友(2013-09-03):
您好,上次看到你在三角翼贴中求图,不知道楼主给你发邮没,如有请给小弟发一份,谢谢.44875523@qq.com(原贴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865)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提个问题:
我们的航模发动机每分钟上万转,速度也比不过汽车。
螺旋桨真飞机比汽车快多了,如果螺旋桨不 ...

活塞发动机螺旋桨固定翼真机,最高转速在4000转左右,直升机1500-2000转左右。

网友:
变距和顺桨是两个概念,一个机构。
变距是为了在低速和高速飞行时发动机都处在效率最高的那个转速下工作,所以要改变螺距。而顺桨是在降落的时候,发动机不需要大功率输出,螺旋桨的转速很低,甚至在发动机故障停车的情况下螺旋桨不转了,这个时候不希望螺旋桨产生很大的阻力,所以要把螺旋桨的桨翼角调到顺着气流的方向(差不多就是90度),这就叫做顺桨。
再进一步把螺距调到超过90度,变成负螺距,螺旋桨产生的是向前推力——让飞机减少滑跑距离。

网友:
真不知道你这个中校是怎么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活塞发动机螺旋桨固定翼真机,最高转速在4000转左右,直升机1500-2000转左右。

航空活塞式发动机的工作转速通常在2000转左右。直升机是用的涡轴发动机,发动机自由涡轮的转速可能会很高,但是经过减速箱带动的主旋翼,主旋翼的转速多在200~300转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航空活塞式发动机的工作转速通常在2000转左右。直升机是用的涡轴发动机,发动机自由涡轮的转速可能会很高 ...

呃,那可能是我记错了,早年在空军之翼貌似看到过。好像是2000左右。谢谢指正。

网友:
初教六也是变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