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

楼主(2013-06-18):
请问现在6通的遥控,有模拟的时候不用装
电池
用USB供电的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控,还是单纯模拟器的控;
如果是后者,我没用过,如果是前者,是控里电池供电的

网友B:
可以改造的。模拟器只用到ppm高频关掉省电

网友C:
肯定要装电池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