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小姨子锁不住尾求解

楼主(2013-06-18):
软件上感度70,控36.锁尾模式往左旋,非锁尾模式往右旋。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坏?

网友A:
弱弱的请问 小姨子是什么!!! 新手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请问 小姨子是什么!!! 新手求教

飞越陀螺仪。和十三姨一样漂亮。ZYX

网友:
需要在锁尾模式(ZYX自检成功后亮红灯)。
若缓慢自旋,请在没有金鱼尾的前提下尽量提高感度。
若快速自旋(这种情况根本无法起飞),说明ZYX的
方向修正反了。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请问 小姨子是什么!!! 新手求教

是指飞越出的San Zhou陀螺仪,
名字叫ZYX或ZYX-S。
ZYX三个字母正好就是“小姨子”(反过来读)。

楼主:
已经解决,是方向修正反了。谢谢指点~另外有碰到新问题,连电后小姨子三个灯同时闪烁后又轮流闪烁,最后所有灯都不亮,只有油门有反应。好像是通不过自检,也连不上电脑。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方向修正反了。谢谢指点~另外有碰到新问题,连电后小姨子三个灯同时闪烁后又轮流闪烁,最后所有 ...

扔! 扔! 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越陀螺仪。和十三姨一样漂亮。ZYX

哦!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飞越出的San Zhou陀螺仪,
名字叫ZYX或ZYX-S。
ZYX三个字母正好就是“小姨子”(反过来读)。

明白了!  感谢指导  这也是数以MB V8那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
小姨子锁尾本就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