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2013-06-18):
50%油门以下 飞机感觉像供不上电一抽一抽的  50%以上就好了    换新控忘设置油门行程了 设置油门行程 开控油门最高点 接电电调一直BBBBBBBBBB不停的响   控是14SG新买的  电调飞越  不知道是控没设置好 还是电调有问题! 请教有经验的大侠!

网友A:
先最高点再开控,BB声后最低点,我是这么设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最高点再开控,BB声后最低点,我是这么设的电调!

我知道啊 我的就一直BBBBBBBBBBBBBBBBBBBBBBB

网友:
新控看看对频成功没,如果对频没问题,那就是电调的问题,我也刚碰到这种情况,换了个电调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最高点再开控,BB声后最低点,我是这么设的电调!

最高点开控控不报警?

网友:
看说明书吧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
开控,油门归零! 请确认微调中立! 其次,油门推到最高,接电调!报警后,将油门拉到最低!电调会有确认的响声! 我是直升机玩家,之前设置凤凰80A和K牌120A都是这样!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