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爽飞级别的杂交500调机心得。

楼主(2013-06-18):
小弟近来搞了架500,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得心应手了,不敢独享,与兄弟们share之。

先说下折腾的原因,鸭子500用vbar有两个问题,一是干涉,二是手感贼。原因则是十字盘球头尺寸,桨夹摇臂长度跟vbar的设计有悖。

所以第一步,无副翼系统,要么vbar pro,要么k8。(MB或者其他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vbar十字盘高级选项需如下更改,才可不干涉,主要是升降舵机的球头扣在最大正螺距时推升降会碰十字盘导轨。
具体更改数值可按实际设置。

第二步,旋翼头,我选择的RJX 500头子,做工不错,摇臂距离桨夹远了很多。X4头子也很好,太贵,买不起。
这里还要特别讲一点,就是大桨夹拉杆,500一般是50mm的拉杆,rjx头子则有三个孔固定主轴,可以降低旋翼头。
但是即使让旋翼头位置最高,相位器臂会裂着很大的角度,虽然飞也没问题。
最终选择了40mm长度的550舵机拉杆,完美如图!

第三步,动力换为花牌套装,花牌3026 1600kv,花牌 LV90A,定速GOV STO 80% 。
搭配花牌6s 2600mah 65C,爽飞无限 。
LV90A依然啊可以完美隐藏于电池板下面。

网友:
来段视频才有意义,最好带炸鸡的

网友:
楼上比较狠

网友:
论坛限制字数..本来想啥也不说了..实在是懒得敲键盘...

网友:
请楼主尽快上炸机视频!这样才更有说服力!空谈误国啊!

网友:
不管怎样  先谢谢lz的无私奉献,当然有视频更有说服力~

网友:
楼猪这机俺飞过,确实比用原厂翼头操控性好了很多。

网友:
这个头做工很好!卖相再好看点就更好了

网友A:
楼主,这马达动力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马达动力怎么样啊

完全木有问题

网友:
我 的500也是RJX的头,用飞越正反拉杆长了点感觉,目前用舵机用的拉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木有问题

这天飞下来烫手么?你的马达齿是12T还是1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天飞下来烫手么?你的马达齿是12T还是11T

烫,不过连飞4电也没啥事
12T

网友:
引用 楼主:
烫,不过连飞4电也没啥事
12T

那就好。给力了

网友B:
65c电池,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c电池,什么感觉

一种可以霸王硬上弓的感觉

网友:
不错!不够楼主是针对500DFC的侧板如果换成500ESP 500E的侧板又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种可以霸王硬上弓的感觉

哇,这么暴力,我还是20c--25C,呵呵固定翼

网友:
论坛限制字数..本来想啥也不说了..实在是懒得敲键盘..

网友:
楼主来段视频吧
我的500最近改了花牌电机用14T齿有点调转,2200  40C花牌电池。

网友:
炸鸡看看是否耐炸呢

网友C:
飞越FBL500头怎样????

网友:
楼主的X5不就没有这些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FBL500头怎样????

飞越的500头子应该跟亚拓的同出一辙,用vbar依然存在解析度不够,手感贼的问题

网友C:
用VBAR就得叉得大点,否则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BAR就得叉得大点,否则蛋疼!!!

一语道破天机啊

网友:
为何66的技术贴木有加精呢,66自以为很专业的啊

网友:
期待炸鸡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