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用花牌50A電調的前輩飛暴力3D時電机進角都設多少, ...
請教有用花牌50A電調的前輩飛暴力3D時電机進角都設多少,還有轉速多少

楼主(2013-06-18):
我目前進角18,定速3600,感覺扭力不夠,是否要把進角提高,轉速降低? 電机用的是花牌3980

网友A:
没设过转速,能设?
要提高扭力,应该是降低电机齿轮的齿数,提高转速就行!

网友B:
进角的设置要看电机说明书的,蝎子的电机都是低进角的设6度。450MX可以设高一点10到12度,3980我好像设的是8度吧
不过450不管用啥电机貌似没必要定速到3600转吧,花牌电调的定速上限是85%油门,3980KV配13T电机齿和150T大齿定
速也就在3200转左右。
顺便说一下,转数和进角貌似没有啥逻辑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