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刚装好的50涵道 f-35,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6-18):
晒晒刚装好的50涵道 f-35,原厂动力,电调好盈20A。顺便请教个问题,我有8块飞250时的850mah 25c的电池,但电池输出是JST头的,我用我的b6带的JST转T头的转接线来做延长线,刚才地面试车,全油门1分多钟,B6带的JST转T头的转接线T头拉置烫手,附近的线熔化露出线芯了。。请问JST转T头的转接线能用来飞吗?我想重新淘宝一条,但怕淘回来一样的结果。也不知是不是B6带的JST转T头的转接线质量太差,请教各位了

网友A:
850mah太小了
另外放电系数低的话  可能一次电池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0mah太小了

现在不是太小的问题,问题是转换头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太小的问题,问题是转换头问题啊

非用jst的话用软硅胶线的不过jst头不知道能不能耐的住
感觉满玄的

楼主:
刚找到一个数据,这么多人看,回复的只有一个,帮帮忙啊

网友:
看看涵道的电流多少,电池的放电能不能达到要求,线材和接头能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一般来说,线材和接头大于电池放电大于涵道电流

网友:
jst接头耐20A的电流是没问题的,你飞行中也不会一直全油门。不过你用B6里面的线估计是不行,别人设计电流是5A。老实的换硅胶线吧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大,线太细,承受不了

网友:
换头才是最实际,别用什么转接线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刚拍了 JST接头硅胶高温线
这个应该行了

网友:
换硅胶线,或加粗线路,你这个是电流 之类过高 整的!

网友:
好机机呀。

网友B:
原厂涵道很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涵道很烂的..

没办法,我手上只有850mah的电池

网友:
850mah 25C 最大放电是21A左右 50涵道我买过架T45 用原厂动力飞起来吃力 换成AEO50涵道+1000MAH 30C电池

网友:
这么小的机机号飞吗

网友:
可以改背推吗?

网友C:
老老实实换16号硅胶线吧,减少不必要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老实实换16号硅胶线吧,减少不必要损失

16号jst头能装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