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KT330求老魔推荐配置。

楼主(2013-06-18):
控和接收都有,其他的用什么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刚刚做了一架KT机,翼展110MM,算算成本
空机成本如下:
    KT板:9元一张,一张可做3架飞机,成本:3元
    碳杆:我没用碳杆,拉杆用最细的空心毛衣针,2元一包,成本:1.5
                           机翼的我用的是鱼竿稍。成本:2元
    舵角:0.5*4=2元
    桨:1047型,3元(建议多买,为易损件)
    总计:3+1.5+2+2+3=11.5元
电子设备(一次性投入,可重复使用):
    无刷电机:2212型最多50元(我用的是GS的2830型,动力强劲,据说拉力能达到一公斤,价格150左右)
    电调:建议用好一点的,好赢25A 130元
    舵机:9克微型舵机,25一个,需要4个。
    接收机:建议用GWS的6通微型接收机(本人用过别的接收机,有跳舵现象),150元,晶体另购,微型晶体 30元。
    电池:130毫安/时20C锂聚合电池,100元左右(建议多买几个)
    平衡充电器:几十到几百不等。
    桨保护器:3元
    遥控器:几百到几万元不等,看个人条件。
加工工具:刀片,胶水(502胶水及泡沫胶),尺,透明胶带,热熔胶及胶枪,热缩管,铁丝,各色记号笔。

网友B:
如果翼展在80-90cm之间的,2208电机即可,一般用KV1100即可,3S 800mah20C以上电,想要更轻些,用KV1260-1400的电机,2S800mah-1000mah电,电调12-18A,舵机3个银燕8克,9047慢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做了一架KT机,翼展110MM,算算成本
空机成本如下:
    KT板:9元一张,一张可做3架飞机,成本:3元 ...

看着好麻烦的样子,微型晶体,微型接收,……。好复杂。我以为直接用普通接收加电调电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翼展在80-90cm之间的,2208电机即可,一般用KV1100即可,3S 800mah20C以上电,想要更轻些,用KV1260-14 ...

电调用10A,舵机用9g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用10A,舵机用9g可以吗?

要看多重的飞机,如果不是F3P,10A小了,9克舵机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多重的飞机,如果不是F3P,10A小了,9克舵机够了

嗯嗯,谢了,

网友(2013-07-22):
KT330是3D机,所以飞行重量很重要,在保证动力的前提下机身要尽量轻,制作的时候弄胶水都得算计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