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用光驱的主电机能不能作为无刷云台的电机

楼主(2013-06-18):
不知道用光驱或硬盘的主电机能不能作为无刷云台的电机

网友:
不能的..光驱的磁石是软的.力不够..

网友A:
就算能用,驱动板呢?用什么?最近这么多人玩无刷,就是因为能买到便宜的驱动板。。。无刷电机其实不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能用,驱动板呢?用什么?最近这么多人玩无刷,就是因为能买到便宜的驱动板。。。无刷电机其实不难搞

光驱和硬盘的主电机是无刷的,市面的无刷驱动板能用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力和速度

网友:
无刷控制板可以直接驱动,就是KV高了点,力量小了点,可以做个小云台试试,做好重心平衡还是用得滴~~~

网友:
估计不够力,那是高速电机,小角度低速恐怕问题多多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关注楼主实验结果!

网友:
新人,帮顶,求带,求罩!

网友:
相比之下,一个是速度快力矩小,一个是速度慢力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