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出来~ 压回去~ 还打滑~ 看运气 !

楼主(2013-06-18):
  对转铝齿打滑问题(主要是压花太浅!) 本想改冰人铝齿用!看着新件就小处理一下 ~~

网友:
螺丝胶有用吗?

网友:
好办法,应该管用的,顶起!

网友A:
这个我建议用502或者强力胶水比较好,起码我之前都没打滑。不过现在改用冰人件了。

网友B:
第一张图是拉马么?

网友:
上螺丝胶是个办法。

网友C:
阳台侠真是个细心人!这样处理再好不过了,等滑了再上什么胶都不行了,呵呵

网友:
顶 阳台侠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台侠真是个细心人!这样处理再好不过了,等滑了再上什么胶都不行了,呵呵

  之前不少朋友反映这FMS的皮传齿打滑! 铝齿和塑料小齿(也做对应增强处理)打滑! 先处理一下!增加点保险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建议用502或者强力胶水比较好,起码我之前都没打滑。不过现在改用冰人件了。

  用的管状胶! 除非加热! 不易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拉马么?

  飞越的拔齿器!和台钳搞定~

网友D:
帮顶!发现阳台侠常飞皮传!480也是常飞皮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发现阳台侠常飞皮传!480也是常飞皮传

  皮传的关注部件偏少!相对易控! 而且震动方面好控制一些! 声音更爽一点! 缺点主要是传动效率稍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建议用502或者强力胶水比较好,起码我之前都没打滑。不过现在改用冰人件了。

阳台侠用的强力缺氧胶比502牢多了

网友:
打一针mazui针,用线缝起!

网友E:
你用來拔出,壓回去的是甚麼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传的关注部件偏少!相对易控! 而且震动方面好控制一些! 声音更爽一点! 缺点主要 ...

对这个论点表示严重赞同。

网友:
我就是因为这东西打滑,炸鸡两次了,后来买了冰人的顶丝皮带轮改装。妥妥当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來拔出,壓回去的是甚麼工具?

  飞越的拔齿器和一把台钳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皮传的关注部件偏少!相对易控! 而且震动方面好控制一些! 声音更爽一点! 缺点主要 ...

我想入个 鲲鹏360 哥~  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入个 鲲鹏360 哥~  有什么建议。。

  这机子了解不多啊! 没有实际接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