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四旋翼拉票

楼主(2013-06-18):
http://tieba.baidu.com/p/2402123033
过客和摆渡搞的一个活动,就是把之前那个国产变距四旋翼放在上面了,求票(貌似每人每天可投10票)
上面的链接内附试飞视频(只有中间那个是,另外两个是国外的),不要太失望。。。
如果真能骗到钱做十架可以免费赠送几架给大家,不过希望很渺茫

网友:
主要就是飞控啊,一期目标最好是定速优先

楼主:
多谢帮顶!
目前姿态估计这一块基本上可用了,用的一个开源的AHRS代码。控制用的PID,不知道用不用做系统辨识之类的东西,采用一些复杂一点的算法,貌似TED上的那些人都是做建模的。

网友:
楼主 我也搞过 但最后因为飞控问题 就没做 对你的挺有兴趣的 如果有望 希望赠我一架

网友A:
个人觉得,变距四旋翼要与3D直升机分天下,任重道远,未必会有胜算。倒是可以做功效对比测试,看看定速变距到底比目下流行的定距变速的多旋翼孰优孰略,如果前者有明显优势,路就宽广了。个中道理,大家都明白!

网友:
你是祖国的希望。原创的东西太少了

网友B:
这位大师难道没看出国外飞橙色可变螺距四旋翼的那个视频是假的???。。看看桨的连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师难道没看出国外飞橙色可变螺距四旋翼的那个视频是假的???。。看看桨的连影。。。。。

是白天那个吗?证据确凿吗?看他还有个夜航视频,应该也是同一个
另外这个厂商的网站上也有相关介绍了,不像是假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白天那个吗?证据确凿吗?看他还有个夜航视频,应该也是同一个
另外这个厂商的网站上也有相关介绍了, ...

夜航也有???求连接啊。。不知道啥的。。我一看上去就觉得有点假。。然后越看越假。。。因为桨的连影用摄像机记录的话可能会出现扭曲。。。然后你仔细观察一下。。平时的桨连影的运动模式貌似跟这个视频里的不一样。。。。这个视频里的连影只往一个方向转。。而平时看到的是转到一定程度会往反方向转。。。。。这是我个人意见。。。求别被围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夜航也有???求连接啊。。不知道啥的。。我一看上去就觉得有点假。。然后越看越假。。。因为桨的连影用 ...

可能因为是定速变距的控制方式吧,桨和摄像机采样的差频恒定,因此不像一般的定距四旋翼有你说的那种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变距四旋翼要与3D直升机分天下,任重道远,未必会有胜算。倒是可以做功效对比测试,看看定速变距 ...

受教了。
也曾想DIY电调来实现功率测量,看看效率与转速、桨距的关系,不过还没来得及搞

楼主:
每日一顶。不过看来机会渺茫了,这个比赛已经被明箱操作,在那个网页上被推荐的计划蹭蹭涨票数,像我这样自己拉票的根本没机会……

楼主:
无节操续顶。有机会得iPad mini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