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直升机高手推油门飞机锁不住尾,然后是头朝向右边转

楼主(2013-06-18):
问一下直升机高手推油门飞机锁不住尾,然后是头朝向右边转  ,飞机是FBL的三旋翼系统,是要调哪个了,还是什么问题,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头应该是往左边吧?尾桨螺距中立点要找好,陀螺仪感度调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应该是往左边吧?尾桨螺距中立点要找好,陀螺仪感度调高点试试

是往右

网友:
有同样问题,等高手解答。

网友:
锁尾问题一般是推油门瞬间飞机头向左转,是尾推力跟不上造成的,不太可能出现头向右转。如果是美国手(左手油门)出现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是推油门时干涉到方向舵了,新手容易出现向前推杆时向右带杆

网友B:
好歹 也 发个你飞机的照片 哦。。

‘头往右’===尾巴走左==尾巴推力过剩 !!

楼主 也没说明白点::是‘高速’头往右,
还是 慢速 头往右。。。

‘高速’头往右—— 陀螺修正 搞反了。去 rev。
“慢速”头往右—— 尾巴推力过剩。去 减小 尾巴螺距。

网友C:
推油是普通模式还是3D?转速差距大吗?

网友D:
楼主根本没讲清是那款机~~~

尾部是单电机直供,还是采用的传动形式~~~

网友E:
陀螺修正方向检查没是不是反了

网友:
上图 上视频哈~

网友:
边学习边盖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油是普通模式还是3D?转速差距大吗?

都一样,3D和普通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 也 发个你飞机的照片 哦。。

‘头往右’===尾巴走左==尾巴推力过剩 !!

你好大哥,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是快速推油门的时候头转,慢速的话完全正常,不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根本没讲清是那款机~~~

尾部是单电机直供,还是采用的传动形式~~~

450皮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修正方向检查没是不是反了

如果是修正反的话,那应该慢推油门锁不住尾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 也 发个你飞机的照片 哦。。

‘头往右’===尾巴走左==尾巴推力过剩 !!

如果是修正反的话,那应该慢推油门锁不住尾巴啊?,我的意思是,急推螺距油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如果速度不快推油门的话是完全正常,我回家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修正反的话,那应该慢推油门锁不住尾巴啊?,我的意思是,急推螺距油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如 ...

把陀螺仪设置选项的:“螺距对尾巴的补偿”值适当减小看看。属于补偿过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