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山狗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6-18):
     以前给刚买山狗(supig)的帖子,现在已经有航模摄影视频,现在贴上,供大家参考,都是1080P,优酷超清格式上传:
加了音乐:

没有处理过:

下了两个月的决心,终于买了山狗运动相机,于是乎今晚宿舍迫不急待的测试,总共拍了几段视频,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使用1080P录制的时候,会产生卡顿的情况,开始怀疑内存卡质量(我的是Class6),后来换了同宿舍单反相机的Class10级的高速SD卡,效果还是一样,也有卡顿,或者说是卡帧。

       使用720P录制,就很好,没有出现卡帧的情况,而且效果看起来比1080P的还要好。当然可能是在宿舍日光灯条件下摄制,进光量不足的原因。[/sizeata; name="editsubmit"

true

网友:
拍裸男这么锁味的视频当然卡顿啦。呵呵。玩笑,在关注山狗。楼下给答案。

网友A:
没啊   我的两种模式都很好   应该是卡的问题   你白天再试试

网友:
我也使用山狗,用的也是   SD HC    16GB  C10 的卡,金士顿的,没有你说的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啊   我的两种模式都很好   应该是卡的问题   你白天再试试

谢谢  还有个原因可能是我的是在低电压情况下拍的,到货了没充电,直接拍的...

网友B:
一直用得很好的表示没有发现卡顿,但有两个不足:电池续航不行;  不能取消节能模式{当开机后不操作或不录像过一段时候就关机了}要是可以选项的话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得很好的表示没有发现卡顿,但有两个不足:电池续航不行;  不能取消节能模式{当开机后不操作或不录像 ...

你这矛盾嘛。。。就因为电池续航不行才要一直开启节能模式啊。。。。。哈哈。电池原装的不爽 可以更换品胜原装1150mah 的BL-5CT电池 时间会长点 再说了山狗有个很好的功能没发现?! 可以不装电池直接供电录像+AV实时输出嘛~这种那么好的功能都被你忽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矛盾嘛。。。就因为电池续航不行才要一直开启节能模式啊。。。。。哈哈。电池原装的不爽 可以更换品胜 ...

这样也可以?我是想用在不需要拍摄的时候用来当成普通摄像头,在需要的时候通过遥控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我是想用在不需要拍摄的时候用来当成普通摄像头,在需要的时候通过遥控开启。

可以边拍摄边传输 买个视频切换器就好

网友D:
什么时候上视频,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一个山狗,发现充电充不进,而且1080P视频的时候也是会卡,class10的卡也是一样,声音和画面不同步,后来无奈就退货了。看用过的拍的视频晴天效果不错,阴天和晚上的效果很一般,不过这个价格来说还算是不错了。期待你的视频,我也再考虑重新购入山狗。

网友E:
说是1080p,不过出来的视频分辨率好像不是的,属性里面是1080,但是播放器里面播放的时候不足是108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山狗加Class4的卡,用射手影音播放没发现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得很好的表示没有发现卡顿,但有两个不足:电池续航不行;  不能取消节能模式{当开机后不操作或不录像 ...

可以取消的,用AV线连接电视,开机,长按正反向键进入菜单,按开机键翻页到auto power off选项,再按快门键进入,用开机键选择OFF,再按快门键确认即可关闭自动关机。其它设定类似。

网友G:
山狗有没有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上视频,

暂时没有航模摄影到高质量的视频,感觉还凑合,回头有时间会上传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狗有没有wifi?

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是1080p,不过出来的视频分辨率好像不是的,属性里面是1080,但是播放器里面播放的时候不足是1080,不知道 ...

我的还好,视频截图显示的是1080的

视频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还好,视频截图显示的是1080的

视频截图:

属性是这样,但是你在播放的时候把鼠标放在画面中,左上角应该会显示分辨率,那时候的分辨率就不是1080了,我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属性里面也是1080 但是播放的时候就不对了

网友:
我也是山狗画面暗的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取消的,用AV线连接电视,开机,长按正反向键进入菜单,按开机键翻页到auto power off选项,再按快门 ...

我试了一下,能进入菜单,可是找不到那个选项,
进入后就只有这几个选项。是版本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能进入菜单,可是找不到那个选项,
进入后就只有这几个选项。是版本不对吗?

应该是吧我的有

网友:
电机转动对相机产生干扰,必须多隔开距离啊

楼主(2013-08-07):
自己顶一下,总的来说,感觉这个价不算亏,但是期待更好的国产相机,1080P拍摄,大概一分钟100MB数据,AVI格式

网友H:
山狗直接供电工作去掉电池是怎样连接的?请知道的童鞋解答!

网友(2014-03-11):
引用 网友H:
山狗直接供电工作去掉电池是怎样连接的?请知道的童鞋解答!

找个USB 口 mini USB 公口 就是山狗插数据线的哪个口,然后 剥皮尽量剪短口子 焊接对应的1 跟5  1接口定义是5V 供电正 5是接地 就是负  然后找电调BEC 供电5V  负极嘛 电池负极焊接下就OK 了 我的就是这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