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实现一键返航

楼主(2013-06-18):
我升级了悟空,但是现在用的是2轴
云台
,这云台占用了一个X3通道,无法搞定一键返航,各位有啥解决的方法不?感谢了

网友A:
无控制板的舵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控制板的舵机云台?
没控制板的,两个舵机连接飞控上的F1 F2

网友B:
把云台横滚那个通道去掉,那就多出一个通道了。反正飞的时候也不需要调云台的横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