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充电器电流,各位大大进来看看

楼主(2013-06-18):
有一个1S的充电器,电流是300ma。想提升到500-600ma。
充电芯片是HXN-MH.有两个电阻,分别是102,1371
各位指导
一下改哪个电阻,用什么型号的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太有深度,学习!

网友:
加多个三极管和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1S电池还折腾、。。。。

网友:
淘宝一个TP405X系列的充电板几元钱而已换到你这个充电器外壳比什么都简单!

网友A:
记你以前看过华的小鸡冲电器有人介绍过改下电阻可以调整电流.实在搜不到的话查下对应电源管理IC的PDF资料吧

网友:
前来排队学习,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你以前看过华的小鸡冲电器有人介绍过改下电阻可以调整电流.实在搜不到的话查下对应电源管理IC的PDF资料吧 ...

我搜不到对应的资料,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
发个资料.芯片跟华科尔的不一样:http://www.doc88.com/p-561147951261.html

网友:
芯片型号空格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