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飞了一会后不停闪灯,怎么解?

楼主(2013-06-18):
今天第一次试飞wkm金属的IMU,自制4旋翼8电机。飞了一会就有等不停闪,因为白天光强,我看不清楚灯是绿色还是白色。查阅了一下闪灯示意表,姿态不好闪白灯应该是穿插了蓝灯闪,而我的是白(绿)一直闪,所以觉得应该是绿灯。不知我这么理解对不对?请老鸟指导。
另外如果是闪绿灯,飞行中不停纪录返航点成功正常吗?困惑

——————————————————————————————————————————
现在附上一段手机拍摄的闪灯的视频,请大家帮分析下什么意思。

楼主:
自己顶上去,等解答。

网友A:
你好,若闪绿灯有两种情况:只有当主控实际进入航向锁定或兴趣点环绕飞行时LED 才会以慢闪绿。
                          丢失IMU数据的时候会闪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若闪绿灯有两种情况:只有当主控实际进入航向锁定或兴趣点环绕飞行时LED 才会以慢闪绿。
           ...

你好,那如果是姿态不好白灯闪的话,会一直闪吗?还是会穿插蓝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若闪绿灯有两种情况:只有当主控实际进入航向锁定或兴趣点环绕飞行时LED 才会以慢闪绿。
           ...

今天傍晚又飞了一下,确定了应该是绿灯(除非白灯不是纯白)。
可是闪绿了飞机还是正常飞行,丢失IMU数据还能正常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若闪绿灯有两种情况:只有当主控实际进入航向锁定或兴趣点环绕飞行时LED 才会以慢闪绿。
           ...

另外,如果是IMU数据丢失,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B:
应该是白灯,悟空的白灯看上去就像绿色的
闪绿地就麻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白灯,悟空的白灯看上去就像绿色的
闪绿地就麻烦大了

闪白灯的话麻烦也不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如果是IMU数据丢失,应该如何解决?

闪绿灯IMU丢失数据,那就已经炸机了,所以不是绿灯,

网友C:
视频里闪的是黄灯啊,一级电压报警

网友D:
哎。。。那是黄灯。。一级电压警报。。。你电池有问题降压太快。。要不就是你电机太多了。。。4旋翼真没必要共轴双桨啊。。

网友E:
视频里那个小女孩说对了!比你专业啊。

这个提示是电压报警提示!

1.要么你电池有问题     2.你飞控里报警电压设置有问题 设置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里闪的是黄灯啊,一级电压报警

我实在是瞎了,真的分不清这个灯是什么颜色但是我在调参里设置了电压保护是自动返航,如果是一级电压报警会不会返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那是黄灯。。一级电压警报。。。你电池有问题降压太快。。要不就是你电机太多了。。。4旋翼真没必要 ...

等着带z15上去玩呢,又喜欢4旋翼的结构,于是就4旋翼8电机了。
如果是电压报警应该就是电压设置的不好,我主要是靠外接电压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里那个小女孩说对了!比你专业啊。

这个提示是电压报警提示!

惭愧,没分清除那灯的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在是瞎了,真的分不清这个灯是什么颜色但是我在调参里设置了电压保护是自动返航,如果是一级 ...

选了led报警就选不了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的卫星数够不够?不够就返不了航了。

应该够的,露天,而且没有红灯闪了,没玩过WKM,如果按照玩naza的经验,应该是星够的,难道设置没设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在是瞎了,真的分不清这个灯是什么颜色但是我在调参里设置了电压保护是自动返航,如果是一级 ...

我记得一级 不返航的。。。只有二级 才返航。。。二级是闪红灯(这应该能看得清吧,呵呵)。。。但我记得不清楚。你还是看看说明说吧。。。
btw , 我也不用那个电压报警。。我用BB和 遥控器回传数据。。那个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