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副翼混控

楼主(2013-06-18):
想请问一下
升降舵副翼混控的原理
啊,我用的控是天六2,怎么
设置
啊,
那个什么
一号
舵机
二号舵机上行程下行程
是什么意思?
我菜鸟一个,求教大婶。简洁有图最好。
我在论坛里搜了貌似没有很清楚的解答。
(就是那种KT板做的“纸飞机”要用到的混控,整个机身只有左右两个舵面的,既作副翼又作升降舵)
不要笑我哦~~~

网友A:
三角翼混控功能

网友B:
说明书第28页有说明。此更能就是用一个舵机控制升降舵,并结合升降舵和副翼的功能。由于副翼的影响,升降舵和副翼成反方向升高和降低。设置方法;
1 在参数设置模式下选择【ALIV15】;
2 按【+/-】键切换该功能的开启(on)或关闭(oFF)状态 按【UP/down】选择位置,按【UP/DOWN】选择位置,按【+/-】调整数值。
3 长按或短按【MENU】退出设置或切换为下一项设置。

网友C:
不知道天6-2是否有这功能 不过大部分控都有的 选择固定翼飞机 然后选择三角翼就可以了

网友D:
三角翼混控

楼主:
好吧,谢谢解答

网友E:
如果你实在不会设置,可以买一条混控线。

网友F:
来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