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也阻挡不了MWC

楼主(2013-06-18):
一直没有调好MWC的GPS貌似不起作用,但是飞行姿态调的很好了,PID合适,不说了,先上图

接下来是今天航模摄影的视频,云台不好,有点震,在宿舍楼下飞的,场地太狭小,大家别介意哈

报一下配置:
MWC328P刷的2.2固件
朗宇A2212 X 4
好盈30A X 4
风火轮600
5.8G  200mw图传
仿APC1047桨

下面是我的PID参数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MWC的GPS怎么不好用呢,代码里面也启用I2C_GPS了,上位机显示也正常搜星,但是为什么开启定点,四旋翼定不住呢,会慢慢额飘走

楼主:
视频貌似播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再附上地址,手机拍的,视频质量不怎么好,大家多多包涵

楼主:
第一次发,先自己顶

网友A:
gps 没有开启,那个gps选项不是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没有开启,那个gps选项不是绿的

这个上位机是调参的时候的,在这里只是报一下PID参数,不好意思

网友B:
防雨啊兄弟

网友C:
云台当脚架,厉害,接不住怎么办?

网友D:
MWC是个难折腾的主,原来有一块后来折腾不好就不玩了

网友E:
我的gps有时定点定的特稳,但多数情况下不能用,一起用就容易失控,mwc还是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雨啊兄弟

只能防防小雨,大雨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顶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当脚架,厉害,接不住怎么办?

云台不是脚架,我才是真正的脚架,哈哈,飞的挺稳,都能接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折腾

多谢支持,大家一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MWC是个难折腾的主,原来有一块后来折腾不好就不玩了

还好吧,关键是MWC的性价比高啊,还是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gps有时定点定的特稳,但多数情况下不能用,一起用就容易失控,mwc还是不太稳定。

我倒是没失控过,但也没定住过,不知道你的代码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没失控过,但也没定住过,不知道你的代码是怎么设置的

这是我的设置

网友:
胆子够大!

5.8G  200mw图传 的传输距离有多少?

网友:
图传的天线平放,会影响距离吧。。还是只往高处飞

网友:
把固件里的GPS打开,调好GPS波特率,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的设置

六旋翼模式不是要占用云台的输出通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