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推荐 飞越 450 配置,新人入魔求指点。

楼主(2013-06-19):
             入魔断断续续也一年了

             目前飞过 911  260A  scp  130X

             现在想入个450,无副翼

             听说 有副翼的练基本功  目前模拟器  四面悬停基本没有问题   想直接上  又不想坏了手  (一直羡慕阳台侠的有副翼)

预算2000-3000   求推荐

网友:
LZ 你可以考虑直接入手亚拓的,飞越的精度没亚拓高,精度高调校不怎么麻烦哦

网友:
预算2000-3000,有米。

网友:
1  .飞越450皮带版 +日冠939+KDS590+好淫40A+花3980   900左右  舵机基本白炸不烂  本人就是用这套练会正反航线 自旋翻等 目前正在学习中  新手配置在好 也飞步出水平 飞的好坏 在手法 有人拿无复议X5照样自旋定不住 我有副翼的五修正 倒飞自旋照样不动地   没必要3000搞450

网友:
练习机还是实惠为主,可惜我上的是500,

网友:
练习机 再好也是会炸的

网友A:
学习了,正在准备上450。顺便弱弱的问一下,小白新手直接上450会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正在准备上450。顺便弱弱的问一下,小白新手直接上450会是什么个情况?

两种情况:一是苦练模拟器多潜水,逐步走上正轨;二是不练模拟器不潜水,炸到退魔!

网友:
入魔的路和我差不多,建议亚拓套机,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