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能够做到无级调速?

楼主(2013-06-19):
步进电机不是一个步距角一个步距角的运动吗?怎么云台的步进电机能够无级变换的?

网友:
步进电机是通过驱动器控制的

网友A:
实际上还是有级数的,但每个步距角很小,转起来就感觉是无级了。就像电视机的音量调节,如果是16级,会感觉音量变化很突然,如果分成512级甚至1024级,音量变化就很平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还是有级数的,但每个步距角很小,转起来就感觉是无级了。就像电视机的音量调节,如果是16级,会感觉 ...

原理这样。那步距角是否由np数决定?

网友:
是的,可以这样说的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由驱动器细分的,进一步减少步距角